总结:不得不知的PCB设计技巧

楼主(2018-05-12):
一、在protel99中如何添加原tango中的库(如TTL.LIB/COMS.LIB等)

在protel99中添加库的方法:在自己的ddb文件中(当前的项目文件或者另外专门为放这个库而建一个)导入(import)你要添加的。lib文件,然后在原理图编辑环境的 “browse liberary”框的“add/move”对话框中加入刚才已经加入的那个。ddb文件,选ok后你就可以找到添加进去的库了。不过你说的tango 中的库在peotel99 的“protel dos schemetic liberarys.ddb”文件中都有,不用再添加,以上办法可用于添加自己或者合作者提供的库

二、GERBER有两种格式:

RS274D含XY DATA,不含D-CODE文件,客户应给出相应的D-CODE文件。
RS274X含XY DATA,D-CODE也定义在该文件内。
D-CODE文件(APERTURE LIST)为ASC Ⅱ文本格式,它定义了D-CODE的尺寸、形状和曝光方式

三、DOS版Protel软件设计的PCB文件为何在我的电脑里调出来不是全图?

有许多老电子工程师在刚开始用电脑绘制PCB线路图时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难道是我的电脑内存不够吗? 可屏幕上的图形为何还是缺胳膊少腿的呢?不错,就是内存配置有问题,您只需在您的CONFIG.SYS文件(此文件在C:根目录下,若没有,则创建一个)中加上如下几行,存盘退出后 重新启动电脑即可。

DEVICE=C:WINDOWSSETVER.EXE
DEVICE=C:WINDOWSHIMEM.SYS
DEVICE=C:WINDOWSEMM386.EXE 16000

四、为何要将PCB文件转换为GERBER文件和钻孔数据后交PCB厂制板?

大多数工程师都习惯于将PCB文件设计好后直接送PCB厂加工,而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做法是将PCB文件转换为GERBER文件和钻孔数据后交PCB厂,为何要“多此一举”呢?

因为电子工程师和PCB工程师对PCB的理解不一样,由PCB工厂转换出来的GERBER文件可能不是您所要的,如您在设计时将元件的参数都定义在PCB文件中,您又不想让这些参数显示在 PCB成品上,您未作说明,PCB厂依葫芦画瓢将这些参数都留在了PCB成品上。这只是一个例子。若您自己将PCB文件转换成GERBER文件就可避免此类事件发生。

GERBER文件是一种国际标准的光绘格式文件,它包含RS-274-D和RS-274-X两种格式,其中 RS-274-D称为基本GERBER格式,并要同时附带D码文件才能完整描述一张图形;RS-274-X称为扩展GERBER格式,它本身包含有D码信息。常用的CAD软件都能生成此二种格式文件。

如何检查生成的GERBER正确性?您只需在免费软件Viewmate V6.3中导入这些GERBER文件和D码文件即可在屏幕上看到或通过打印机打出。

钻孔数据也能由各种CAD软件产生,一般格式为Excellon,在Viewmate中也能显示出来。没有钻孔数据当然做不出PCB了。

五、PCB文件中如何加上汉字?

在PCB文件中加汉字的方法有很多种,本人比较喜欢的方法还是下面将要介绍的:

A.前提条件:您的PC中应安装有Protel99软件并能正常运行。

B. 步骤:将windows目录中的client99.rcs英文菜单文件copy 到另一目录下保存起来; 下载 Protel99cn.zip 解包后将其中的client99.rcs复制到windows目录下; 再将其他文件复制到D esign Explorer 99目录中;重新启动计算机后运行Protel99即会出现中文菜单,在放置|汉字菜单中可实现加汉字功能。

六、关于gerber文件读入protel的问题

关于v2001的gerber读入protel的问题,我也曾经试过但是转换后的图是不完整的,我有个建议,可以用cam350读入v2001的 gerber-x格式然后输出tangopro格式,用protel98读入看看是否成功,cam350是有这个功能的,或者用cam350转为dxf格式然后用protel98读入看是否可行, 另外关于v2001读入格式问题,我都是试读的,但是多数pads都是用2:3英制和2:4英制的也有用3:3公制的,我自己划线路图是用dos版本的 pads我的设定是3:3公制,钻孔设定是2:4英制。

一些有困难的ACAD文件转换到PROTEL可以试试以下方法,ACAD用打印功能,选择打印到文件,打印机驱动选择HP绘图机驱动(如DESIGN JET系列,因为可以支持大幅面图纸),打印文件生成后用CAM350用import命令,选择HPGL格式就可读入,读入后存成DXF文件,就可用 PROTEL读入,真麻烦!

七、Gerber文件的单位简单介绍

Example 1:

D10 Round 25 0

D11 Square 28 0

D12 Rect 15 80

此Dcode单位明显为mil,如果读成mm或inch就会明显偏大。

Example 2:

D10 Round 0.025 0

D11 Square 0.028 0

D12 Rect 0.015 0.08

此Dcode单位明显为inch,如果读成mm或mil就会明显偏小。

Example 3:

D10 Round 0.6 0

D11 Square 0.55 0

D12 Rect 0.2 1.0

此Dcode单位明显为mm,如果读成inch或mil就会明显偏小/大

***焊盘或线路明显偏大,是aperture单位错,应该动。arl文件***

只改动单位就可以了吗?(即将UNIT MILS改成UNIT MM就可了,其它地方不变)

八、关于PowerPCB3.51的解密方法

powerpcb 3.51有网友按如下方法都能**

PowerPCB 3.51安装说明

1.先安装PowerPCB 3.51的Security Server

2.安装时选择按Ethernet Card安装

3.安装完成后,先打开控制面板,打开Flexlm Service Manager,启地动PowerPCB Service

4.然后再安装PowerPCB 3.51,安装时选择按Ethernet Card安装,一路按Next,完成 安装后,启动控制面板中的PowerPCB Service,再在开始菜单中启动PowerPCB即可。

关于PowerPCB3.51的解密需用到网卡:

1、首先打开注册表(运行windowsregedit.exe),找到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classesnet000、0001 、0002(有些只有0000项)等下NdiparamsNetworkAddress

2、找到字符串ParamDesc,双击鼠标的左键打开,把键值的内容改为MAC Address

3、找到字符串default,双击鼠标的左键打开,把键值的内容改为你要设的mac地址,如0000e823d355。

4、重新启动计算机。 5、按装Pads Security Sever,按装时选择EarthNet,HOSTNAME应改为你的计算机名,网卡号不必改动(3中的mac地址)

6、重新启动计算机。

7、启动控制面板上的Flexim License Manager。

8、按装POWERPCB,按装时选择float License,服务器名应与5中的计算机名一致,网卡号按装程序能自动检测到(3中的mac地址),不必去改动。其它只要按提示做就行了。

9、重新启动计算机。

10、好,一切OK了。使用的时候先启动控制面板上的Flexim License Manager,再启动POWERPCB(powerpcb3.51)安裝過程和指令:

setup→next→yes→next→yes→(選 “Node-locked Licensing using FLEXid Key (teal)”) →next(3次)→(選“Don't preserve the settings”)next→(選custom)next→ (選“Don't Install License File”)next→{打開安裝目錄下Licenses.txt复制一個12位 网號貼上,假設為00001c30a17d}next→(選擇需要安裝項目,記住要選specctra translator, 這樣powerpcb在會有specctra接口的)next→(選select custom editor(notepad.exe is the default)next →(如果出現什么錯誤報告不管它)确定→确定→Finish→Finish→确定(完成安裝,如繼續安裝powerpcb3.60, 可安裝完成后再進行下面crack**,以上為基本安裝過程,如有不同以實際為主)
crack**

1. 執行PCBCrack.exe破c:padspwrPowerPcbPowerPCB.exe

2. 執行BlazeCrack.exe**c:padspwrBlazeRouterBlazeRouter.exe

3. autoexe.bat加上PADS_LIC_FILE_PCB=C:padspwrSecurityLicensespcblic.dat(一般會自動安裝生成)

4. 复制pcblic.dat到C:padspwrSecurityLicenses

以上過程可無需重新啟動電腦

九、PowerPCB文件转换Protel 格式文件

关于你的问题,我在这里提供几个方法给你。

1.powerpcb-->export ascii file--->import ascii file with protel99 se sp5(u must install padsimportor that is an add-on for 99sesp5 which can downloan from protel company )。

2.powerpcb-->export ascii file-->import ascii file in orcad layout-->import max file(orcad pcb file)with protel 99 or 99se.

3.用CAM350 v6.0 File->Import->CAD Date->PADS/PowerPCB

另外补充:

1.你如果只想把文件转到Protel中去,你可在PowerPCB 中的输出中选择保存为DXF文件,再用CAM350、AutoCAD2000、Protel导入打开也可

2. 你也可在PowerPCB输出为Gerber文件,再用CAM350导入,再用CAM350 导出为DXF文件格式或其它格式,再用Protel导入即可(步骤虽然多了一点但效果不错,因如果直接由Protel 99SE直接导入,效果不太理想,这是彼此算法不尽相同所至)

3.收藏天地补充一点:下载本站的:【Protel 99SE 输入PowerPCB文件补丁程式】安装后,选择 File->Import->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文件类型中的PADS Ascil Files (*.ASC)输入对应文件即可

十、PowerPCB 2.01安装方法:

PowerPCB 2.01安装方法:

进入安装界面Next->Yes->选择 Node-Locked Licensing Using Software Security Key ->Next->Next->Next->Yes->Custom(即自定义形式)->Next->在出现的对话 窗口中,将SPECCTRA Translator取消(默认为选中)后,->Next ->什么都不选 直接下一步(Next)->选择N0->Next->在出现的窗口中选择Don't Install License File ->Next直到完成即可。

十一、Protel VS PowerPCB

曾和PADS的工程师一块工作过半个月,当时我做Protel的技术支持,我们两家下一步可能都要做Veribest的代理,所以遇到一起了。听说PADS有不少很顺手的功能,用惯了**,问那个哥儿们是不是这样,人家很谦虚,说是有一点。 Protel的优势是进入中国市场早,比较普及,再小的PCB厂只要是Protel的随便什么文件都能出板子。平时也是这样咋呼用户的,“你买PADS 吧,看街上谁会给你做板子”等等。当然现在早不是这种情况了。那是在一座山里,吃的好、住的好,大家同行有说不完的话,晚上下课有专车回宾馆、其实也就一条沟、几分钟的事。唯一的遗憾是群山中有一座庙、安排要打一次猎,结果工作一完老板连一天也不让多呆,真是敢怒不敢言到极限了。感觉上不同软件之间的界面以及功能上的差别肯定是有的,但人文环境因素也不少。北方比较容易接受Protel,南方因为外商和合资企业较多比较容易接受OrCAD,因为如果国外有朋友寄电路图来不用问几乎多半是OrCAD格式。所以我个人认为PADS的流行除软件自身功能外、跟台湾的PADS非常流行是有一定关联的。现在看有条件的话还是尽快上Specctra、Hyperlynx吧,再有条件就上例如PCBMOD搞一搞EMC,迟早的事。就象Basic和C的关系一样,优秀的程序员迟早得靠C过日子。不要过于迷信知名厂家的软件,他们都想拥有全线产品,录入、仿真、布局布线、信号集成等等,但都力不从心,否则就没有这么乱和这么热闹了。很多企业选型的指导思想是统一EDA设计环境,或者是象模象样地升一次级,这没有什么不好,但确有不少的企业因此死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死的。比如你的企业没有RMP,却张扬来一套“全美生产率评比第一”的什么EDA系统,你不死谁死?一个培训课程下来连你最好的骨干人员的作业都是我们帮着完成的,真不知我们走了这日子怎么过,真的是替客户的**十分地担忧。有pcb设计的朋友可以一起加Q探讨Q800058675

网友:
楼主周末也不休息呀?
提供的资料值得看一看。但是很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