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003F4开发环境搭建和LED灯测试程序

楼主(2018-05-12):
    申请的芯圣开发工具收到了,熟悉开发板硬件手册后,按照"HC-LINK_工具用户手册_Ver1.02"手册来搭建开发环境和创建项目文件,实现简单GPIO控制LED程序。
    程序主代码:
#define ALLOCATE_EXTERN
#include "HC89S003F4.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kk;

        WDTCCR = 0x00;                                //关闭开门狗
        while((CLKCON&0x20)!=0x20);            //等待内部高速RC起振
        CLKSWR = 0x51;
        while((CLKSWR&0xC0)!=0x40);
        CLKDIV = 0x01;

        P2M1 = 0x08;                                    //配置LED端口推挽输出

        while(1)
        {
                P2_2=~P2_2;                            //LED端口反转
                for(kk=0;kk<50000;kk++);         //延时
        }
}
编译下载后,看到板子上LED等闪烁。

调试心得:
在调试过程中,头文件之前没有定义 #define ALLOCATE_EXTERN,怎么修改程序和设置,开发板程序就是不运行。对比芯圣例程后,发现开头要定义这个文件。
这个定义必须放置在头文件前面,放置在头文件后面,程序也是不执行。

搭建开发环境文档和开发板运行图片:

网友A:
你没有单独插电源吗?我的hc-link为什么无法给MCU供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单独插电源吗?我的hc-link为什么无法给MCU供电呢?

PWR指示灯旁边那个开关,拨到LINK位置,就可以仿真器供电了

网友B:
深圳芯圣代理有需要可以联系,企鹅号:756088897

网友A(2018-06-24):
引用 楼主:
PWR指示灯旁边那个开关,拨到LINK位置,就可以仿真器供电了

测试了下,仿真器居然不对外输出电压,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