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多重睡眠,唤醒问题

楼主(2018-05-12):
程序走到第一个SLEEP休眠,按键唤醒,然后设置看门狗定时模式,紧接着再次SLEEP(),发现第二个休眠会直接跳出。
程序大致如下
SLEEP();
nop();
nop();
while(flag0==1)//按键唤醒标志位
{
LED=1;
WDTCON=0B00011011;//8S定时,看门狗定时开
SLEEP();
NOP();
LED=0;
__delay_ms(100);
}

灯泡会闪,但起作用的是delay函数。

!!!求解

网友A:
flag0在中断时置1?
入中断后,要读一次IO ,清中断标致。有中断标致,PIC不会进入slee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lag0在中断时置1?
入中断后,要读一次IO ,清中断标致。有中断标致,PIC不会进入sleep ...

对,我是用电平变化唤醒第一个SLEEP,然后flag0置1,就一直循环在while(flag0)中。我不太明白在中断里,读I/O口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多看datasheet,这某PIC芯片手册上写的。

网友C(2018-07-04):
引用 网友B:
对,我是用电平变化唤醒第一个SLEEP,然后flag0置1,就一直循环在while(flag0)中。我不太明白在中断里, ...

读I/O口就是读I/O口的电平状态,比如movf  PORTB ,W  既把PORT口的状态读取一遍

网友D:
按键会产生很多脉冲的,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