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圣芯单片机很容易坏啊,调试过程中换了两片了,新唐,STC,STM的都没有这种情况

楼主(2018-05-12):
圣芯单片机很容易坏啊,调试过程中换了两片了,新唐,STC,STM的都没有这种情况,大家的也这样吗?还是只有我的这样?

网友A:
我3.3V接反烧了一片

网友:
应该不会啊 不过难说  我有次接反了一下 看着都冒烟了 重新上电片子还能用
但是又有次  不晓得做了啥 突染片子就很热 然后就莫名挂了

网友B:
肯定是电源出问题了,使用官方的开发板各种折腾,没出过问题。

网友C:
如果是遵照规格使用,芯片不会出这样的问题的,也不知道你是咋用的,反正我是从未烧过。

网友D:
你要说你是干啥烧了的

网友E:
我自己做的板子到现在下载不了代码,MCU是随官板一起送的,散片,不知道怎么回事;跟官板对照了JTAG连接,没有问题;联系技术支持,屁话没一句。。

网友F:
不管哪家的芯片,按照常规操作都不会烧片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3.3V接反烧了一片

反接不烧就不对了,除非你硬件上加保护电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做的板子到现在下载不了代码,MCU是随官板一起送的,散片,不知道怎么回事;跟官板对照了JTAG连接, ...

说明还是你的硬件制作有问题,上原理图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反接不烧就不对了,除非你硬件上加保护电路。

AT STC 反接基本问题不大  AT的51 N年前电源反接了 芯片把手烫气水泡  反回来照样正常使用  反接不烧就不对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说明还是你的硬件制作有问题,上原理图看看。

原理图来了,简单说明,最初,RST是连接上了的,后来跟官板的原理图对照了一下,没连接RST,就把RST断开了,结果还是不能下载代码

VDD和GND之间的电容太大了,加一个104就行了。

网友H:
DNG是不是写反了?

JTAG 9脚

网友I:
呵呵,GND和DNG,如果写错网络名,这个DNG应该开路了。

网友E:
再发一个JTAG的PCB图吧,

9脚是连接上GND 的,万用表也测试过板子,与GND通的

网友J(2018-06-22):
有可能是自己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呵呵,GND和DNG,如果写错网络名,这个DNG应该开路了。

这两个不一样吗,好像都可以接地的?

网友G:
肯定是自己的问题,芯片肯定不会这么脆弱的。

网友K:
有没有可能购买途径有问题

网友D:
凑凑热闹 芯圣代理商  主营OTP QQ 1449251178

网友E(2018-05-21):
引用 网友G:
说明还是你的硬件制作有问题,上原理图看看。

原理图来了,简单说明,最初,RST是连接上了的,后来跟官板的原理图对照了一下,没连接RST,就把RST断开了,结果还是不能下载代码

网友L(点评):
VDD和GND之间的电容太大了,加一个104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