钥匙断了

楼主:
快为我的机智点个赞

都来说说你还用焊锡焊过啥,电路板就不用说了,大家都会。
我之前还用它焊过不不锈钢盆,超高温+助焊剂搞定。

网友A(点评):
不如做个模,焊锡浇筑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也可以,不过纯焊锡不耐磨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掺点铜

网友B(点评):
断里面了怎么办?

网友C(2018-05-13):
牛X,膜拜代码。

网友D:
机智,就是不知道结实不结实。

网友E:
佩服楼主,多才多艺。

网友F:
铜钥匙都断了,用更弱的锡来焊接,很快又会断的。

网友G:
干脆去找配钥匙的配一把吧。临时凑合一下可以,不结实的,用不住。

网友H:
感觉作死的节奏啊,下次断钥匙孔里面,看你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智,就是不知道结实不结实。

单元锁挺好使的,开锁费力不大,
这个力度焊锡还吃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铜钥匙都断了,用更弱的锡来焊接,很快又会断的。

这种钥匙是铜合金的,
硬度高但是韧性不足,
用焊锡焊接可以顶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干脆去找配钥匙的配一把吧。临时凑合一下可以,不结实的,用不住。

已经配了一把,不过配的不行,
锁很难开,所以才想出这个法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作死的节奏啊,下次断钥匙孔里面,看你怎么办~

之前就是断孔里的,我拿镊子掏出来的,
断的位置好,外边还能露出一截,所以不怕。

网友I:
断裂的位置不是锁与钥匙的缝合处,说明断的时候钥匙还没有完全插进去锁里面。以后开锁插到底,这样断裂的位置就不会再受力了。

网友J(点评):
我以为后半句是“这样断裂后就可以拿不出来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已经配了一把,不过配的不行,
锁很难开,所以才想出这个法子。

找砂纸或锉刀再磨磨就好了,现在很多配钥匙的用机器配好就完了,少了去毛刺和微调的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I:
断裂的位置不是锁与钥匙的缝合处,说明断的时候钥匙还没有完全插进去锁里面。以后开锁插到底,这样断裂的位 ...

断裂位置在锁芯外边,
还是受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砂纸或锉刀再磨磨就好了,现在很多配钥匙的用机器配好就完了,少了去毛刺和微调的工序 ...

焊锡强度不够,打磨了就不吃力了,
这样也不影响使用。

网友K:
焊工有待改进啊

网友L:
我大哥就是这么牛

网友M:
补补漏的盆子还是可以的,钥匙就算了吧

网友N:
记得下次配钥匙配钢的,不要再配铜的了。

网友O:
按照片1比1打印了一把,就等楼主自报门牌号了。。。。

某宝有这样的业务,门钥匙,车钥匙,拍一张照片,就可以配回来钥匙.
求带。

网友P:
这能结实么,明智的话,敢紧去配一把吧

网友Q:
应急可以,还是要配一把的

网友R:
活捉一只小姑凉

网友S:
另外一半就直接塞到锁李。用剩下的一半作为钥匙

网友T:
焊好后又用了8年,不漏水

网友U:
很有可能,下次拿夹子夹钥匙孔里钥匙!

网友V:
楼主拿这个开过门吗?再来一个后续开门的帖子

网友W:
这样可以?钥匙外面有镀锡,要磨掉才可以焊吧?但估计也不结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拿这个开过门吗?再来一个后续开门的帖子

开过两次了,新配的钥匙不好使。
单元门不怎么关,就晚上回来晚了应应急。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这样可以?钥匙外面有镀锡,要磨掉才可以焊吧?但估计也不结实吧?

老钥匙了,镀层都磨的差不多了,
烙铁高温加助焊剂直接没问题,
焊锡韧性好,开锁问题不大。

网友X:
引用 楼主:
开过两次了,新配的钥匙不好使。
单元门不怎么关,就晚上回来晚了应应急。 ...

把新配的钥匙,用锉刀修修边,去去毛刺,基本就很轻松的能用了。如果有链条油的话,滴一点上去,效果更好。

现在配钥匙的都是图省事,不给锉毛边修毛刺了,需要自己动手,呵呵。

网友Y:
直接在泥巴上印个模,把焊锡倒进去复制几把钥匙备用.
中间还可以铺上一层吸锡线,增加强度.

网友Z:
换个锁不更快么
角度要刁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