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悠还在继续....

楼主(2018-05-13):
关于上面两个变换,必须注意几点说明:
1,当1式中的a和s是复数时,仍旧是成立的。关于复数时成立的证明,可参考上面的证明。
2,严格来说,1式的成立条件是Re(s)>Re(a),因为此时积分才能收敛但是使用解析延拓技术后,1式成立的条件是整个复平面,除了s=a之外

3,当s=a时,1式右边趋于无穷,所以称s=a是个极点。

除此之外,还要掌握拉普拉斯变换的四大特性:
1,唯一性   即 f(t)和F(s)之间是一一对应关系
2,线性      即齐次性和可加性;
3,微分规则
4,积分规则

对于电工来说,掌握上面两个积分变换,和4个特性,就OK了,拉普拉斯变换基本理论就学习完毕了。

有人可能会说,你偷工减料了吧,人家教科书说那么多,你这才几句话。
请注意我上面说的,对于电工来说,是【够用】了。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510144-1-1.html

楼主:
附加说明:

关于拉普拉斯变换和Z变换中的ROC,下帖

几个常用的变换简介
https://bbs.21ic.com/icview-2501144-1-1.html

以及

从Z反变换一例,看ROC的作用....
https://bbs.21ic.com/icview-2506588-1-2.html

中已经给出了详细说明。

网友A:
支持下,生命不止,折腾不止。

网友B:
俺得贴证明,证明俺的清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俺得贴证明,证明俺的清白:

考虑到大师们是高中毕业,看不懂英文,我们是非常体贴地给中文教材:

网友B:
只要我聊点本科教材以外的知识,大师就看不懂了,看不懂就骂人是忽悠!

大师,到底是我是忽悠,还是你是水货啊?

网友C:
函数有拉普拉斯变换与函数的延拓有拉普拉斯变换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因为函数与函数的延拓之间就不是一回事。只要你能看懂延拓,就应该知道。

      什么是函数的延拓?数学定义嵌套好多概念,不容易说清。举个例子比较容易看懂。

      比如:沿一条直线测量空气密度,但是这条直线要穿过一座山。
                  所以密度函数F(x,y,z)在山体中没有定义。

            现在我们定义另一个函数:沿一条直线测量物体中所含
      空气的密度Q(x,y,z),他在山体中有定义, 在空气中与F(x,y,z)相同。
      Q(x,y,z)就是F(x,y,z)的延拓。但是他可以在整个空间积分。

            你还可以定义另外一个函数:沿一条直线测量物质密度M(x,y,z),
      他在山体中有定义,也是F(x,y,z)的延拓。,可以在整个空间积分。

网友C:
因此,在讨论函数的拉普拉斯变换与函数的延拓的拉普拉斯变换时最好慎重些。

      函数与函数的延拓不一定是近似关系,甚至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物理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函数有拉普拉斯变换与函数的延拓有拉普拉斯变换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因为函数与函数的延拓之间就不是 ...

这个例子太不恰当了,看着像是要“无中生有”。

请参看顶楼4大特性之一,唯一性。这个才是关键。

网友C(点评):
唯一性没错。对于特定的延拓,他的拉普拉斯变换当然是唯一的。人家说的没错。

网友C(点评):
另外:这不是比喻,而是实例。因为Q(x,y,z)和M(x,y,z)就是F(x,y,z)的延拓,或者互为延拓。

网友C(点评):
在另外一次: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延拓。

网友D:
讨论很激烈啊~~

网友E:
大佬们就不能讨论点初中知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们就不能 ...

“大佬们就不能讨论点初中知识吗”

“初中”知识会有的,甚至还仅是“小学”知识。

具体,到时候去看那个“调查”的评述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们就不能讨论点初中知识吗”

“初中”知识会有的,甚至还仅是“小学”知识。

听话听音,人家正话反说都听不出来!
你还以为人家真的夸你说话内容有水平啊?

还有那位留很长空白页的,利用开天窗方式表达不满的,你还以为人家在恳求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