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76E003测试]二、初步测试

楼主(2018-05-13):
既然设计了串行LCD和RGB,开始就需要完成这两项。查看了官网自带的代码,看来8位机就是8位单片机,寄存器少,设置也简单,看明白后直接套用驱显LCD,这个很容易——因为以前用M051系列的做过许多LCD屏的实验,一下就通过了,但也遇到很大的问题,最后再说。
驱显RGBLED稍稍费了点劲——因为官代码的演示函数根本就凑不出来单线驱显RGBLED的时序,只好采用示波器+赋值语句测试,尽管些脉冲不太符合手册规范但已经驱显成功了。见照片21。
之后将LCD和RGB代码合成为一个下载到芯片里,结果见照片22。
再往下实验就可能很困难了。细心的朋友可能已经从屏幕上看出来了:仅仅显示了0~9这10个数字,那么英文和符号呢?不是贪污了,而是FLASH已经不够了——这种128X64点阵屏的显示点阵需要写到芯片中,加上此处用了4个24位的RGB驱显数据,程序已经到了编译后18K多一点了!看来这款芯片也就是在羽量级的应用中还能胜任——尽管看手册内部功能多多因脚也足够,与以前用M051x的ARM0系列的一样,应用稍大点,看见就不够了。不过1T的速度还是可以的,刷屏感觉还是比较快的

网友A:
这个动图搞得不错。

网友B:
编程器不会也是楼主自己做的吧

网友C:
一次点亮,酷毙了,这板子做的可以。

楼主:
有点冲动是在淘宝掏到1.14元的1T芯片为此设计了实验板。按道理样片是10片,老板高兴,板子太小,给了20片,多了19片成了梁山的军师——无用了,想再设计一块板子将3x8段码屏直接挂上去做个3位电压表试试。谢谢各位!
顺带说一下,查了订单,实际上是1.14元1片,没有快递费,所以超值。前边说的是量大才可能低于1元,10个样片是1.14元。Sorry

网友D:
这个没加LCD驱动IC的吗?直接用的是MCU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加LCD驱动IC的吗?直接用的是MCU的吗?

是的,所以Flash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程器不会也是楼主自己做的吧

不是不是,买的。

网友C:
厉害厉害,这个价格也真给力。

网友E:
寄存器少,容易入门,太多的容易看的乱乱的。

网友F:
板子做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