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第一次用热风枪,把板子吹胡了,是不是温度太高了?

楼主(2018-05-13):
第一次用没有经验然后把板子吹胡了

网友A:
温度不高怎么可能吹胡?
调的多少度?

网友B:
温度太高、吹的太久、

网友C:
太久了了吧,还有一种就是板子太差了。
------------------

更正下,拖得时候出现了问题,板子质量还是不错的。有一次嘉立创打的板子,直接吹得冒烟了,那个才是质量问题。

网友D:
悠着点啊

网友E:
用热风枪还是要多加练习的,找些废品多加练习 找一下温度和手感

网友F:
上次看过一个视频,上面说以能把纸吹得微微发黄的温度为宜。你可以先调到这个温度,看一下它显示多少,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增减温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上次看过一个视频,上面说以能把纸吹得微微发黄的温度为宜。你可以先调到这个温度,看一下它显示多少,然后 ...

好办法。学习了。热风枪显示的温度多少有些误差

网友H:
多练习才可以找到手感, 呵呵!

网友A:
PS:不能对着一个地方长时间热吹

网友I:
目测板子还可以用,你这个是锡没有完全融化就急着把芯片取下来,把焊板拉坏了。

网友J:
局部温度过高的表现,吹的时候要移动吹的位置,均匀加热。同时用镊子拨动动芯片

网友K:
300度左右的温度吹,无铅的温度要再高一点。
吹个大概20秒左右慢慢用镊子往上抬,注意,要靠板子的重力往上抬,不要用力撬!

网友:
多吹胡两次下次就不回胡了,哈哈

网友L:
哈哈哈哈哈!这就是经验的作用啊!

网友M:
还是要多练习,要找感觉,
风墙要不停地转圈,均匀加热。
焊锡融化时一瞬间的事,
动作要快,手要稳。
再就是不要反复加热,
再好的板子也经不起折腾啊。

网友N:
我一般把热风枪的温度设置在300-350度之间,热风枪还要设置风速,你可以拿废板子测试,调到最佳值,最终确定温度和风速

网友O:
就当交学费了~

网友P:
温度太高了吧。我一般都设为260-280度左右,吹一会就可以了。以前设置的也比较高吹的时间长就会这样。。

这个要小心,不然白辛苦了

网友Q:
吹之前在芯片上放电松香防止把芯片烫坏,也容易化锡

网友R:
往下吹芯片,如果温度过低锡化的慢那么就得吹的时间长这样热量就会转移到板材上,温度过高同样热量也会转移到板材上。所以需要调节一个合适的温度,稳准狠快速把芯片吹下来而不损伤板材。

网友S:
温度是次要的,不存在高不高,把握好时间和风速就OK了

网友T:
无铅260度,有铅240度,看板子情况可调整温度,但是不要超过270度,这种温度搞不定的情况,要用加热台打到180度配合

网友U:
温度有关系,技术也很重要。

网友V:
我只怕附近排针连接器能不能抗住
其他无压力

网友W:
没加助焊剂吧?下次记得先给板子上的焊盘上一层锡,然后涂上助焊剂,再把芯片放上去,对整齐,之后开始用风枪从高往低慢慢推进,待看到锡融化了就立即撤除,即可。

注意温度别太高,通常在300゜左右就可以了;风速也要调低一些,风速太大会把芯片吹歪的。

多练几次就熟练了,呵呵。

网友:
找个废板子,多练几次就没问题了

网友X:
别调这么高,不知道你的板子还能用不

网友Y:
不单单温度风的大小也有讲就  大了300度照样吹糊了

网友Z:
感觉是焊锡还没有完全融化,芯片用镊子硬拽下来的。。。

网友AA:
厉害了,我第一次也是这样,历历在目啊

网友AB:
风枪温度设置320度,绕着吹。用镊子看芯片松动没有,不能顶这吹。糊了估计是上门的阻焊层糊了。这种引脚的芯片按道理好拆好焊啊

网友AC:
你这应该不是风枪吧   感觉像大口的那个吹的

网友AD:
450度没关系   不要一直对着一个地方吹   晃动出风口   均匀着吹   风速不能太快

网友AE:
感觉是热风枪没有吹好,提前拽下来了。。。不要只吹一片区域,芯片的四面引脚要雨露均沾,等达到合适的温度,焊盘上的锡都差不多融化了,然后用镊子协助(当然不能硬拽)将芯片夹起来。多练练就好了,要加热均匀,否则会引起板子形变等后果

网友AF:
温度高风速快

网友AG:
告诉你个个人经验,凡是自己不能把握的情况,无论是温度还是时间,无论是板子还是器件,包括用烙铁的时候,都问下有经验的人,这个能不能吹,多大的风,大头还是小头,温度多少,烙铁能不能焊,因为毕竟各种情况都会出现,我记得我修一个板子的时候一个不注意,烙铁碰到了一个塑料件(破皮了),后来才知道那是板子上最贵的器件

网友AH:
你不能等吹熔化了,才去取,要等刚好要熔化的时候用镊子搞下来。

网友AI:
以前我也吹糊过,现在都是晃着吹,用镊子其轻轻拨动芯片,一会儿就下来了

网友AJ: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K:
温度太高了

网友AL:
一个为热风枪的温度高,一个是吹的时间长了,多练练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不高怎么可能吹胡?
调的多少度?

温度56百度,风速34百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热风枪还是要多加练习的,找些废品多加练习 找一下温度和手感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次看过一个视频,上面说以能把纸吹得微微发黄的温度为宜。你可以先调到这个温度,看一下它显示多少,然后 ...

好的,谢谢

网友A:
拆这样的芯片不用超过300度就可以

网友AM:
老花眼吓一跳,以为把胡子吹胡了。

网友AN:
开始的时候确实比较难用

网友AO:
你已成功的把板子干废了

网友AP:
把风枪调到360度左右,不要吹的太长锡刚溶化就行了

网友AP:
360度吹,不要吹的太长

网友AQ(2019-02-24):
引用 网友C:
太久了了吧,还有一种就是板子太差了。
------------------

冒烟多半是助焊剂的问题

板子冒烟,感觉是板子太差了

网友X:
均匀加热,镊子要一边触动,温度不用太高,其实这个用烙铁也可以

网友AR:
调350度左右,吹芯片的时候再芯片上点一点含油,吹的时候在芯片四周绕圈吹,看到焊油干了,开始冒烟再吹个1,2秒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