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路如何检测电压?

楼主(2018-05-13):
如题,检测交流220V的电路是什么原理?

网友A:
一般的运放电路,R44取样交流电压进行放大。

网友B:
并联负反馈,反同比例运算器,R44取样火线电压,

楼主:
多谢楼上解惑

网友C:
错误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联负反馈,反同比例运算器,R44取样火线电压,

输出电压为3.1V,如何计算交流输入电压?

网友C:
输出直接饱和了,
始终输出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直接饱和了,
始终输出高电平

如何改进呢

网友C:
以下电路是假设ADC的范围是0~3.3V的。
运放电源的仍旧是GND和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下电路是假设ADC的范围是0~3.3V的。
运放电源的仍旧是GND和5V。

多谢指点

网友D:
楼主电路应该是想将220V交流转换为0-5V区间,但电路是错的,而且这样的电路极不安全,不建议在实际应用中使用。最好用电压互感器得到低压交流,再用运放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电路应该是想将220V交流转换为0-5V区间,但电路是错的,而且这样的电路极不安全,不建议在实际应用中使 ...

电压互感器确实安全,但成本较高所以领导想采用这种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电路应该是想将220V交流转换为0-5V区间,但电路是错的,而且这样的电路极不安全,不建议在实际应用中使 ...

并不存在采用互感器更安全的。
当把测量电路、MCU处理之后的数据进行隔离,也一样安全。
反正不是朝三就是暮四,有隔离就行。

具体哪一种方案的成本更低、更安全,这要看实际的产品的整体结构。

但确实,10楼电路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如互感器方案更稳定。

由于产品的成本限制,互感器方案只能被淘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电路应该是想将220V交流转换为0-5V区间,但电路是错的,而且这样的电路极不安全,不建议在实际应用中使 ...

通过电路已获取采样正弦波的AD数据,如何转换为交流输入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通过电路已获取采样正弦波的AD数据,如何转换为交流输入电压?

https://bbs.21ic.com/icview-2486366-2-1.html
23楼有计算方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压互感器确实安全,但成本较高所以领导想采用这种电路

别忘了还有安规强制标准,热地设计是有严格应用类型限制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并不存在采用互感器更安全的。
当把测量电路、MCU处理之后的数据进行隔离,也一样安全。
反正不是朝三就 ...

那样做的成本会更高,特别是需要进行产品维修时,安全考虑还要付出额外的工艺成本。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通过电路已获取采样正弦波的AD数据,如何转换为交流输入电压?

软件中做减法,去除直流偏置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电压为3.1V,如何计算交流输入电压?

交流电压分压比为 1k/(2M+1k)=0.0005,220v分压后0.1v,根据测得电压乘以分压比就是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