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请问仪表上面这块塑料叫什么?

楼主(2018-05-13):
仪表这块键盘塑料纸叫什么?

网友A:
你说的是面贴?

楼主:
对呀。就是上面有按钮,能够同时作为屏幕防尘这张。不知道叫什么。想定制。

网友A:
就是叫面贴,只不过加了按钮而已,也不贵,淘宝一搜到处都是。

网友B:
找 薄膜按键

网友C:
薄膜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