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OP模式后无法下载程序等问题的解决

楼主(2018-05-13):
利用stm32单片机的休眠模式,使单片机间歇的休眠从而实现低功耗的目的。往往会出现进入休眠后无法唤醒,导致下一次程序烧不进去。通常的解决办法是:一般的开发板或单片机最小系统都会有复位键,按住复位键,点下载,然后松开复位键即可。

我遇到的问题是:误入了stm32(STM32L051C6T6)的STOP模式,又没有写入相应的唤醒方法,导致后续的程序不能下载。使用MDK5 点击load时总会出现No target connected。自己设计的最小系统又没有加入复位键。。。

有以下几种解决办法:

1、可以将单片机的NRST引脚引出来,外接复位键。(关于引脚查看可用ST官方软件STM32cubeMX,很方便)

2、通过ISP的方式下载程序,必须将boot0接高电平,boot1(PB2)接低电平,然后必须断电后重启,此时单片机会进入ISP模式,就可以通过串口1(一般单片机都是只有串口1才可下载程序)再用flymcu等软件烧入hex文件就可以了。

关于boot0和boot1,在每个stm32单片机都会有这两个引脚,这两个引脚在复位时的电平状态决定了芯片在复位后从哪个区域开始执行程序。

boot1=x boot0=0从用户闪存启动,这是正常的工作模式。

boot1=0 boot0=1从系统存储器启动(进入ISP模式)。

boot1=1 boot0=1从内置SRAM启动,这种模式可以用于调试。

如此一来,单片机无法进入正常的工作模式,就无法进行休眠,就可以通过ISP来下载程序。

3、使用STlink烧写程序,STlink至少要接4根线(SWDIO、SWCLK、GND、SW-RST),一般的下载程序只需要前三根就可以了,但是以防出现休眠无法唤醒的情况,这时有复位键就可以将SWDIO和SWCLK重置,如果板子设计没有与SW-RST相对应的,此时需要把单片机上的NRST引出来接到SW-RST上。下载程序之前boot0接高电平,boot1不用管(也需要断电后重启)。

楼主:
下载配置这里按如下配置,RESET那里HW RESET和SYSRESETREQ任选一个。
配置好之后load一个空程序即可,不要再烧一个休眠的程序了,之后就可以正常烧程序了。

总结:由于板子设计等原因,使用的是第三个方法,前两个方法也都是可用的。

网友A:
即使是进入了STOP模式,也可以用SWD接口下载程序。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把SW下载口设置设置改了

网友C:
一般都是不使用这个的。

网友D:
在开板的时候SWD是有RESET的

网友E:
看手册中,这个好像有说明的。

网友F:
再次按一下复位按键

网友G:
确实进入低功耗模式调试的时候,无法再次烧写程序

网友H:
跟着多多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配置这里按如下配置,RESET那里HW RESET和SYSRESETREQ任选一个。

配置好之后load一个空程序即可,不要 ...

学习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下载配置这里按如下配置,RESET那里HW RESET和SYSRESETREQ任选一个。

配置好之后load一个空程序即可,不要 ...

这个休眠模式在开始的时候就要开启吗

网友F:
复位之后一切都是ok运行的。

网友E:
复位后,这些引脚被配置为SWDAT和SWCLK备用功能,对SWDAT引脚的内部上拉和对SWCLK脚的内部下拉功能是打开的

网友D:
下载的时候一般都没有接这个线

网友C:
调试完成之后才这样进行设计。

网友B:
SW下载口默认是下载口

网友A:
有没有接reset引脚?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下载配置这里按如下配置,RESET那里HW RESET和SYSRESETREQ任选一个。

配置好之后load一个空程序即可,不要 ...

还真不知道STOP模式这样使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配置这里按如下配置,RESET那里HW RESET和SYSRESETREQ任选一个。

配置好之后load一个空程序即可,不要 ...

这个问题暂时没有碰到过

网友H:
一直使用的是STlink烧写程序

网友G:
按住“复位键”,点击烧写程序时立即松开“复位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