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移植lwip之建立web服务器

楼主(2018-05-13):
本篇目标:在之前能ping通pc机的工程基础上搭建web服务器,借鉴官方web服务器的程序与网页,能够用pc机浏览器访问web服务器,并返回设置的网页

ps:通过修改官方搭建web服务器的代码,来了解搭建的过程,其中暂时去掉了ssi和cgi的程序,仅仅实现网页数据的返回和网页的跳转,并将官方的代码简化到相对最简,以便以后的学习之用

浏览器请求指令探索

要搭建服务器,首先肯定要先了解远程客户端是怎么访问服务器的,这里pc机的浏览器则作为客户端:

  • 打开浏览器(谷歌浏览器测试),输入服务器ip;
  • 浏览器发送请求命令给服务器;
  • 服务器接收到指令后,通过程序来解析指令,找到对应应该返回的网页;
  • 服务器发送网页代码给浏览器;
  • 浏览器显示网页;

接下来再用搭建虚拟服务器的方法,来模拟一下上面的过程:

  • 打开网络调试助手,切换到网络服务器,在服务器操作端口输入80,点击创建,如图;这样我们就创建了一个虚拟的服务器,这个服务器的ip就是pc机的本地ip

确认一下本地ip地址,可以在网络连接里面查看,也可以在cmd输命令查看,这里的ip地址为192.168.6.104,如图:

打开浏览器(谷歌浏览器测试),输入刚才确认的本地ip地址,这里输入192.168.6.104
返回去看看刚才搭建的服务器有什么变化,会发现有接收到的数据,只要重点观察第一行的数据“GET / HTTP/1.1”,这个字符串将会被服务器解析,然后将网页代码返回回去:

楼主:
找到一个官方程序有一个fs文件夹,里面有已经做好的网页,打开网页index.html,右击-查看源代码,然后全选复制下来,在网络调试助手的发送区粘贴,并点击发送,如图:
  • 这时,会发现浏览器已经显示了一张网页,但是好像又有点不全,因为图片没有显示,为什么呢?返回网络调试助手,发现接收区又有好多请求,看字面意思,好像就是图片的请求,然而服务器没有返回图片数据,所以图片无法显示

  • 这时候,将所有的浏览器请求列出来比较一下:
    “GET / HTTP/1.1”
    “GET /STM32F4x7_files/ST.gif HTTP/1.1”
    “GET /inchtml-pages-stm32_connectivity_files/pixel.gif HTTP/1.1”
    “GET /STM32F4x7_files/stm32.jpg HTTP/1.1”
    发现请求中 / 后面一部分的内容不相同,所以服务器只需要解析这一部分的字符串内容,来返回对应的网页数据即可

楼主:
搭建web服务器

现在创建一个新的c文件,取名为 http_server.c ,接下来写几个函数来建立web服务器,抽重要的函数进行总结一下:

  • web服务器初始化函数 Http_Server_Init():
void Http_Server_Init(void)
{
    struct tcp_pcb *http_server_pcb;

    /* 为web服务器分配一个tcp_pcb结构体 */
    http_server_pcb = tcp_new();

    /* 绑定本地端号和IP地址 */
    tcp_bind(http_server_pcb, IP_ADDR_ANY, 80);

    /* 监听之前创建的结构体http_server_pcb */
    http_server_pcb = tcp_listen(http_server_pcb);

    /* 初始化结构体接收回调函数 */
    tcp_accept(http_server_pcb, http_server_accept);
}

小结:上面函数主要就是为搭建web服务器做准备,包括申请网络结构体、设置80端口号、监听数据、设置接收数据回调函数;

  • 接收数据回调函数 tcp_server_accept() :
static err_t http_server_accept(void *arg, struct tcp_pcb *pcb, err_t err)
{
    struct http_state *hs;

    /* 分配内存空间 */
    hs = (struct http_state *)mem_malloc(sizeof(struct http_state));

    if (hs != NULL)
    {
        memset(hs, 0, sizeof(struct http_state));
    }

    /* 确认监听和连接 */
    tcp_arg(pcb, hs);

    /* 配置接收回调函数 */
    tcp_recv(pcb, http_server_recv);

    /* 配置轮询回调函数 */
    tcp_poll(pcb, http_server_poll, 4);

    /* 配置发送回调函数 */
    tcp_sent(pcb, http_sent);

    return ERR_OK;
}

楼主:
小结:函数中主要配置一些回调函数,比如接收,轮询,发送;

  • 接收数据处理函数 http_server_recv() :
static err_t http_server_recv(void *arg, struct tcp_pcb *pcb, struct pbuf *http_recv_pbuf, err_t err)
{
    err_t parsed = ERR_ABRT;
    struct http_state *hs = (struct http_state *)arg;

    /* 告诉tcp已经接收到数据 */
    tcp_recved(pcb, http_recv_pbuf->tot_len);

    if (hs->handle == NULL)
    {
         /* 解析接收到的浏览器请求数据 */
         parsed = http_parse_request(&http_recv_pbuf, hs, pcb);
    }

    /* 清空请求字符串 */
    if (parsed != ERR_INPROGRESS)
    {
        if (hs->req != NULL)
        {
            pbuf_free(hs->req);
            hs->req = NULL;
        }
    }

    if (parsed == ERR_OK)
    {
        /* 发送网页数据 */
        http_send_data(pcb, hs);
    }
    else if (parsed == ERR_ARG)
    {
        /* 关闭连接 */
        close_conn(pcb, hs);
    }

    return ERR_OK;
}

小结:函数主要工作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 http_parse_request() 函数进行解析,然后把网页数据发送出去;

  • 接收数据解析函数 http_parse_request():
static err_t http_parse_request(struct pbuf **inp, struct http_state *hs, struct tcp_pcb *pcb)
{
    char *data;
    char *crlf;
    u16_t data_len;
    struct pbuf *p = *inp;

    char *sp1, *sp2;
    u16_t uri_len;
    char *uri;

    /* 排列字符串 */
    if (hs->req == NULL)
    {
        hs->req = p;
    }
    else
    {
        /* 将多次的请求字符串进行连接排序 */
        pbuf_cat(hs->req, p);
    }

    /* 拷贝输入数据 */
    if (hs->req->next != NULL)
    {
        data_len = hs->req->tot_len;
        pbuf_copy_partial(hs->req, data, data_len, 0);
    }
    else
    {
        data = (char *)p->payload;
        data_len = p->len;
    }

    /* 提取接收到的浏览器字符串,浏览器请求示例:"GET / HTTP/1.1" */
    if (data_len > 7)
    {
        crlf = strstr(data, "\r\n");

        if (crlf != NULL)
        {
            /* 比较前4个字符是否为 "GET " */
            if (strncmp(data, "GET ", 4) == 0)
            {
                /* sp1指向字符串 "/ HTTP/1.1" */
                sp1 = (data + 4);
            }

            /* 在sp1字符串中寻找字符" ",sp2指向字符串 " HTTP/1.1" */
            sp2 = strstr(sp1, " ");

            /* uri_len获取sp1字符串首地址到sp2字符串首地址的长度 */
            uri_len = sp2 - (sp1);

            if ((sp2 != 0) && (sp2 >= (sp1)))
            {
                /* 将解析的字符串赋给uri,并在最后加上结束符\0,
                   uri指向字符串 "/\0" */
                uri = sp1;
                *(sp1 - 1) = 0;
                uri[uri_len] = 0;

                /* 根据字符串寻找对应网页数据 */
                return http_find_file(hs, uri, 0);
            }
        }
    }

    return ERR_OK;
}

小结:这个函数是重要的请求数据解析函数,函数将接收到的字符串(例:“GET /STM32F4x7_files/ST.gif HTTP/1.1”)
分离出重要的判断字符串(例:“ /STM32F4x7_files/ST.gif”),然后根据这个字符串的内容来读取对应的网页数据;

  • 读取对应网页数据函数 http_find_file():
static err_t http_find_file(struct http_state *hs, const char *uri, int is_09)
{
    struct fs_file *file = NULL;

    /* 如果字符串为 "/\0",则打开index网页 */
    if((uri[0] == '/') && (uri[1] == 0))
    {
        file = fs_open("/index.html");
        uri = "/index.html";
    }
    else
    {
        /* 如果为其他请求,则打开相应网页 */
        file = fs_open(uri);
    }

    /* 将网页文件数据赋值给http_state结构体,之后发送出去 */
    return http_init_file(hs, file, is_09, uri);
}

楼主:
小结:此函数就是网页数据读取函数,里面最重要的函数就是 fs_open() 函数了,这个函数在官方建立web服务器工程里的 fs.c 文件里面,这个函数的解析放到后面;

ps:http_server.c 还有头文件的包含,函数的定义;另外再编写一个http_server.h文件,包含宏定义,结构体定义,函数定义;在下面贴出这两个文件的源码;

上面基本包括了几个重要的函数,当然还有其他的函数,包括发送函数等等,这些函数可以看源代码的注释来理解

楼主:
  • http_server.c
#include "lwip/debug.h"
#include "lwip/stats.h"
#include "lwip/tcp.h"
#include "http_server.h"
#include "f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
*********************************************************************************************************
*                                            LOCAL TABLES
*********************************************************************************************************
*/
static err_t http_server_accept(void *arg, struct tcp_pcb *pcb, err_t err);
static err_t http_server_recv(void *arg, struct tcp_pcb *pcb, struct pbuf *tcp_recv_pbuf, err_t err);
static err_t http_server_poll(void *arg, struct tcp_pcb *pcb);
static err_t http_init_file(struct http_state *hs, struct fs_file *file, int is_09, const char *uri);
static err_t http_find_file(struct http_state *hs, const char *uri, int is_09);
static err_t http_parse_request(struct pbuf **inp, struct http_state *hs, struct tcp_pcb *pcb);
static u8_t http_send_data(struct tcp_pcb *pcb, struct http_state *hs);
static err_t http_sent(void *arg, struct tcp_pcb *pcb, u16_t len);
static void close_conn(struct tcp_pcb *pcb, struct http_state *hs);

/*
*********************************************************************************************************
*                                      LOCAL FUNCTION PROTOTYPES
*********************************************************************************************************
*/

/***
* 函数名称 : Http_Server_Init();
*
* 函数描述 : web服务器初始化;
*
* 传递值    : 无;
*
* 返回值   : 无;
*
**/
void Http_Server_Init(void)
{
    struct tcp_pcb *http_server_pcb;

    /* 为web服务器分配一个tcp_pcb结构体 */
    http_server_pcb = tcp_new();

    /* 绑定本地端号和IP地址 */
    tcp_bind(http_server_pcb, IP_ADDR_ANY, 80);

    /* 监听之前创建的结构体http_server_pcb */
    http_server_pcb = tcp_listen(http_server_pcb);

    /* 初始化结构体接收回调函数 */
    tcp_accept(http_server_pcb, http_server_accept);
}

/***
* 函数名称 : http_server_accept();
*
* 函数描述 : lwip数据接收回调函数,包含对tcp连接的确认,接收回调函数的配置;
*
* 传递值    : *arg, *pcb, err ;
*
* 返回值   : ERR_OK 无错误;
*
**/
static err_t http_server_accept(void *arg, struct tcp_pcb *pcb, err_t err)
{
    struct http_state *hs;

    /* 分配内存空间 */
    hs = (struct http_state *)mem_malloc(sizeof(struct http_state));

    if (hs != NULL)
    {
        memset(hs, 0, sizeof(struct http_state));
    }

    /* 确认监听和连接 */
    tcp_arg(pcb, hs);

    /* 配置接收回调函数 */
    tcp_recv(pcb, http_server_recv);

    /* 配置轮询回调函数 */
    tcp_poll(pcb, http_server_poll, 4);

    /* 配置发送回调函数 */
    tcp_sent(pcb, http_sent);

    return ERR_OK;
}

/***
* 函数名称 : http_server_recv();
*
* 函数描述 : 接受到数据后,根据接收到数据的内容,返回网页;
*
* 传递值    : *arg, *pcb, *http_recv_pbuf, err;
*
* 返回值   : ERR_OK无错误;
*
**/
static err_t http_server_recv(void *arg, struct tcp_pcb *pcb, struct pbuf *http_recv_pbuf, err_t err)
{
    err_t parsed = ERR_ABRT;
    struct http_state *hs = (struct http_state *)arg;

    /* 告诉tcp已经接收到数据 */
    tcp_recved(pcb, http_recv_pbuf->tot_len);

    if (hs->handle == NULL)
    {
        /* 解析接收到的浏览器请求数据 */
        parsed = http_parse_request(&http_recv_pbuf, hs, pcb);
    }

    /* 清空请求字符串 */
    if (parsed != ERR_INPROGRESS)
    {
        if (hs->req != NULL)
        {
            pbuf_free(hs->req);
            hs->req = NULL;
        }
    }

    if (parsed == ERR_OK)
    {
        /* 发送网页数据 */
        http_send_data(pcb, hs);
    }
    else if (parsed == ERR_ARG)
    {
        /* 关闭连接 */
        close_conn(pcb, hs);
    }

    return ERR_OK;
}

/***
* 函数名称 : http_server_poll();
*
* 函数描述 : 轮询函数;
*
* 传递值    : *arg, *pcb;
*
* 返回值   : ERR_OK无错误;
*
**/
static err_t http_server_poll(void *arg, struct tcp_pcb *pcb)
{
    struct http_state *hs = arg;

    if (hs == NULL)
    {
        close_conn(pcb, hs);
        return ERR_OK;
    }
    else
    {
        hs->retries++;
        if (hs->retries == 4)
        {
            close_conn(pcb, hs);
            return ERR_OK;
        }

        /* 如果连接存在打开的文件,则将会发送剩下的数据;
         * 如果一直没有收到GET请求,那么连接将会立刻关闭 */
        if (hs && (hs->handle))
        {
            if (http_send_data(pcb, hs))
            {
                tcp_output(pcb);
            }
        }
    }

    return ERR_OK;
}

/***
* 函数名称 : http_parse_request();
*
* 函数描述 : 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解析,根据不同的浏览器请求,返回对应的网页数据;
*
* 传递值    : **inp, *hs, *pcb;
*
* 返回值   : ERR_OK无错误;
*
**/
static err_t http_parse_request(struct pbuf **inp, struct http_state *hs, struct tcp_pcb *pcb)
{
    char *data;
    char *crlf;
    u16_t data_len;
    struct pbuf *p = *inp;

    char *sp1, *sp2;
    u16_t uri_len;
    char *uri;

    /* 排列字符串 */
    if (hs->req == NULL)
    {
        hs->req = p;
    }
    else
    {
        /* 将多次的请求字符串进行连接排序 */
        pbuf_cat(hs->req, p);
    }

    /* 拷贝输入数据 */
    if (hs->req->next != NULL)
    {
        data_len = hs->req->tot_len;
        pbuf_copy_partial(hs->req, data, data_len, 0);
    }
    else
    {
        data = (char *)p->payload;
        data_len = p->len;
    }

    /* 提取接收到的浏览器字符串,浏览器请求示例:"GET / HTTP/1.1" */
    if (data_len > 7)
    {
        crlf = strstr(data, "\r\n");
        if (crlf != NULL)
        {
            /* 比较前4个字符是否为 "GET " */
            if (strncmp(data, "GET ", 4) == 0)
            {
                /* sp1指向字符串 "/ HTTP/1.1" */
                sp1 = (data + 4);
            }
            /* 在sp1字符串中寻找字符" ",sp2指向字符串 " HTTP/1.1" */
            sp2 = strstr(sp1, " ");
            /* uri_len获取sp1字符串首地址到sp2字符串首地址的长度 */
            uri_len = sp2 - (sp1);

            if ((sp2 != 0) && (sp2 >= (sp1)))
            {
                /* 将解析的字符串赋给uri,并在最后加上结束符\0,
                   uri指向字符串 "/\0" */
                uri = sp1;
                *(sp1 - 1) = 0;
                uri[uri_len] = 0;

                /* 根据字符串寻找对应网页数据 */
                return http_find_file(hs, uri, 0);
                }
            }
    }

    return ERR_OK;
}

/***
* 函数名称 : http_find_file();
*
* 函数描述 : 对提取的数据进行判断,读取对应的网页数据;
*
* 传递值    : *hs, *uri, is_09;
*
* 返回值   : ERR_OK无错误;
*
**/
static err_t http_find_file(struct http_state *hs, const char *uri, int is_09)
{
    struct fs_file *file = NULL;

    /* 如果字符串为 "/\0",则打开index网页 */
    if((uri[0] == '/') && (uri[1] == 0))
    {
        file = fs_open("/index.html");
        uri = "/index.html";
    }
    else
    {
        /* 如果为其他请求,则打开相应网页 */
        file = fs_open(uri);
    }

    /* 将网页文件数据赋值给http_state结构体,之后发送出去 */
    return http_init_file(hs, file, is_09, uri);
}

/***
* 函数名称 : http_init_file();
*
* 函数描述 : 将要发送的数据保存到http_state结构体当中;
*
* 传递值    : *hs, *file, is_09, *uri;
*
* 返回值   : ERR_OK无错误;
*
**/
static err_t http_init_file(struct http_state *hs, struct fs_file *file, int is_09, const char *uri)
{
    if (file != NULL)
    {
        hs->handle = file;
        /* 将网页数据赋值给http_state */
        hs->file = (char*)file->data;
        /* 将网页长度赋值给http_state */
        hs->left = file->len;
        hs->retries = 0;
    }
    else
    {
        hs->handle = NULL;
        hs->file = NULL;
        hs->left = 0;
        hs->retries = 0;
    }

    return ERR_OK;
}

/***
* 函数名称 : http_send_data();
*
* 函数描述 : 数据发送函数;
*
* 传递值    : *pcb, *hs;
*
* 返回值   : ERR_OK无错误;
*
**/
static u8_t http_send_data(struct tcp_pcb *pcb, struct http_state *hs)
{
    err_t err = ERR_OK;
    u16_t len;
    u8_t data_to_send = 0;

    /* 配置发送数据长度,如果发送数据过长则分批发送 */
    if (tcp_sndbuf(pcb) < hs->left)
    {
        len = tcp_sndbuf(pcb);
    }
    else
    {
        len = (u16_t)hs->left;
    }

    /* 发送网页数据 */
    err = tcp_write(pcb, hs->file, len, 1);

    if (err == ERR_OK)
    {
        data_to_send = 1;
        hs->file += len;
        hs->left -= len;
    }

    if ((hs->left == 0) && (fs_bytes_left(hs->handle) <= 0))
    {
        /* 关闭连接 */
        close_conn(pcb, hs);
        return 0;
    }

    return data_to_send;
}

/***
* 函数名称 : http_sent();
*
* 函数描述 : 数据已经被发送,并且被远程主机确定;
*
* 传递值    : *arg, *pcb, len;
*
* 返回值   : ERR_OK无错误;
*
**/
static err_t http_sent(void *arg, struct tcp_pcb *pcb, u16_t len)
{
    struct http_state *hs = (struct http_state *)arg;

    if (hs == NULL)
    {
        return ERR_OK;
    }

    hs->retries = 0;

    http_send_data(pcb, hs);

    return ERR_OK;
}

/***
* 函数名称 : close_conn();
*  * 函数描述 : 关闭tcp连接;
*  * 传递值     : *pcb, *hs;
*  * 返回值   : 无;
*  **/
static void close_conn(struct tcp_pcb *pcb, struct http_state *hs)
{
    tcp_arg(pcb, NULL);
    tcp_recv(pcb, NULL);
    tcp_err(pcb, NULL);
    tcp_poll(pcb, NULL, 0);
    tcp_sent(pcb, NULL);

    if (hs != NULL)
    {
        if(hs->handle)
        {
            fs_close(hs->handle);
            hs->handle = NULL;
        }
            mem_free(hs);
    }

    tcp_close(pcb);
}

楼主:
http_server.h
#ifndef HTTP_SERVER_H
#define HTTP_SERVER_H

/*
*********************************************************************************************************
*                                              INCLUDE FILES
*********************************************************************************************************
*/

/*
*********************************************************************************************************
*                                               CONSTANTS
*********************************************************************************************************
*/

/*
*********************************************************************************************************
*                                             PERIPH DEFINES
*********************************************************************************************************
*/

/*
*********************************************************************************************************
*                                               DATA TYPES
*********************************************************************************************************
*/

/*
*********************************************************************************************************
*                                            GLOBAL VARIABLES
*********************************************************************************************************
*/

struct http_state {
  struct fs_file *handle;
  char *file;       /* Pointer to first unsent byte in buf. */

#if 1
  struct pbuf *req;
#endif /* LWIP_HTTPD_SUPPORT_REQUESTLIST */

#if 1
  char *buf;        /* File read buffer. */
  int buf_len;      /* Size of file read buffer, buf. */
#endif /* LWIP_HTTPD_SSI || LWIP_HTTPD_DYNAMIC_HEADERS */
  u32_t left;       /* Number of unsent bytes in buf. */
  u8_t retries;
#if 0
  const char *parsed;     /* Pointer to the first unparsed byte in buf. */
#if 1
  const char *tag_started;/* Poitner to the first opening '<' of the tag. */
#endif /* !LWIP_HTTPD_SSI_INCLUDE_TAG */
  const char *tag_end;    /* Pointer to char after the closing '>' of the tag. */
  u32_t parse_left; /* Number of unparsed bytes in buf. */
  u16_t tag_index;   /* Counter used by tag parsing state machine */
  u16_t tag_insert_len; /* Length of insert in string tag_insert */
#if 0
  u16_t tag_part; /* Counter passed to and changed by tag insertion function to insert multiple times */
#endif /* LWIP_HTTPD_SSI_MULTIPART */
  u8_t tag_check;   /* true if we are processing a .shtml file else false */
  u8_t tag_name_len; /* Length of the tag name in string tag_name */
  char tag_name[LWIP_HTTPD_MAX_TAG_NAME_LEN + 1]; /* Last tag name extracted */
  char tag_insert[LWIP_HTTPD_MAX_TAG_INSERT_LEN + 1]; /* Insert string for tag_name */
  enum tag_check_state tag_state; /* State of the tag processor */
#endif /* LWIP_HTTPD_SSI */
#if 0
  char *params[LWIP_HTTPD_MAX_CGI_PARAMETERS]; /* Params extracted from the request URI */
  char *param_vals[LWIP_HTTPD_MAX_CGI_PARAMETERS]; /* Values for each extracted param */
#endif /* LWIP_HTTPD_CGI */
#if 0
  const char *hdrs[NUM_FILE_HDR_STRINGS]; /* HTTP headers to be sent. */
  u16_t hdr_pos;     /* The position of the first unsent header byte in the
                        current string */
  u16_t hdr_index;   /* The index of the hdr string currently being sent. */
#endif /* LWIP_HTTPD_DYNAMIC_HEADERS */
#if 0
  u32_t time_started;
#endif /* LWIP_HTTPD_TIMING */
#if 0
  u32_t post_content_len_left;
#if 0
  u32_t unrecved_bytes;
  struct tcp_pcb *pcb;
  u8_t no_auto_wnd;
#endif /* LWIP_HTTPD_POST_MANUAL_WND */
#endif /* LWIP_HTTPD_SUPPORT_POST*/
};

/*
*********************************************************************************************************
*                                                 MACRO'S
*********************************************************************************************************
*/

/*
*********************************************************************************************************
*                                           FUNCTION PROTOTYPES
*********************************************************************************************************
*/

void Http_Server_Init(void);

/*
********************************************************************************************************
*                                             MODULE END
*********************************************************************************************************
*/

#endif /* HTTP_SERVER_H */

楼主:
官方部分函数解析
读取网页数据文件 fs.c (路径:Project->Standalone->web_server->http):
struct fs_file *fs_open(const char *name)
{
    struct fs_file *file;
    const struct fsdata_file *f;

    /* 分配空间 */
    file = fs_malloc();
    if(file == NULL)
    {
        return NULL;
    }

    for(f = FS_ROOT; f != NULL; f = f->next)
    {
        /* 循环比较,如果输入的请求与网页的头数据一致,则返回该网页数据 */
        if (!strcmp(name, (char *)f->name))
        {
            file->data = (const char *)f->data;
            file->len = f->len;
            file->index = f->len;
            file->pextension = NULL;
            file->http_header_included = f->http_header_included;

            return file;
        }
    }
    fs_free(file);
    return NULL;
}

这里关注 f 变量的结构体 fsdata_file,定义在 fsdata.h:
struct fsdata_file
{
    const struct fsdata_file *next;
    const unsigned char *name;
    const unsigned char *data;
    int len;
    u8_t http_header_included;
};

结构体中有三个重要的变量*next、*name、*data
而在文件fsdata.c中,拉到最后,发现有几个 fsdata_file 的结构体变量,取其中一个来解析一下:
const struct fsdata_file file__index_html[] =
{
    {
        /* 变量*next,指向下一个要循环比较的数据 */
        file__404_html,
        /* 变量*name,指向数据数组 data__index_html[] */
        data__index_html,
        /* 变量*data,指向数据数组 data__index_html[]12个之后的数据 */
        data__index_html + 12,
        /* 网页数据长度 */
        sizeof(data__index_html) - 12,
        1,
    }
};

楼主:
变量*name指向的数组前12个数据是字符串 “/index.html” 的ascii码,用于与输入的浏览器请求 “GET /index.html HTTP/1.1” 进行对比;
而*data指向数组的12个后的数据,便是网页源代码的16进制数据,这些数据将会由发送函数发送给浏览器,使浏览器显示网页;
web服务器测试
将工程编译后,烧进stm32,将网线与pc机连接:

打开浏览器(谷歌浏览器测试)
输入服务器ip(这里搭建的服务器ip:192.168.0.10),Enter;
浏览器会显示网页,点击网页上的按钮即可以切换不同的网页

总结:从上面的一系列过程可以get到搭建web服务器的核心思想,然而,现在并没有加入ssi和cgi,所以还无法用网页控制stm32,后面会加上ssi、cgi、post与get请求来完善整个web服务器;

ps:有部分细节的地方解析的不是很清楚,而且自己也没有想明白,需要再加把劲看一些其他的资料来填补空白,共勉~

网友A:
这个跟使用什么网络模块无关吧

网友:
不清楚文中提到的CGI是什么,是个函数吗,还是个协议?

网友:
CGI 是Web 服务器运行时外部程序的规范,按CGI 编写的程序可以扩展服务器功能。CGI 应用程序能与浏览器进行交互,还可通过数据库API 与数据库服务器等外部数据源进行通信,从数据库服务器中获取数据。格式化为HTML文档后,发送给浏览器,也可以将从浏览器获得的数据放到数据库中。几乎所有服务器都支持CGI,可用任何语言编写CGI,包括流行的C、C ++、VB 和Delphi 等。CGI 分为标准CGI 和间接CGI两种。标准CGI 使用命令行参数或环境变量表示服务器的详细请求,服务器与浏览器通信采用标准输入输出方式。间接CGI 又称缓冲CGI,在CGI 程序和CGI 接口之间插入一个缓冲程序,缓冲程序与CGI 接口间用标准输入输出进行通信

网友:
百度了下,了解了,多谢分享。

网友B(2018-07-11):
web服务器

网友C:
有网页版本的吗?

网友D:
lwip支持哪些芯片呢?

网友E:
以前见过他们点亮LED

网友F:
引用 楼主:
搭建web服务器现在创建一个新的c文件,取名为 http_server.c ,接下来写几个函数来建立web服务器,抽重要的 ...

网友G:
lwip占用多大的资源呢?

网友H:
搭建的过程能够再详细点吗

网友I:
网页数据的返回和网页的跳转应该很复杂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变量*name指向的数组前12个数据是字符串 “/index.html” 的ascii码,用于与输入的浏览器请求 “GET /index ...

给力

网友K:
建议分享一下源代码吧。

网友L(2019-10-22):
楼主后面有进一步研究怎么搭建么?CGI等等有研究么?
我现在有个项目就是需要用这种方案进行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