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2 STOP模式

楼主(2018-05-13):
目的

配置芯片进入停止模式,RTC唤醒中断唤醒。

完成情况

成功进入停止模式4S,然后由RTC唤醒,ADC、日历、串口等功能成功启动。

步骤1,进入低功耗模式相关配置

关闭高速时钟;
RCC中关闭所有外设时钟;
关闭外设使能;

2,唤醒相关配置

要使能 RTC 唤醒中断,需按照以下顺序操作:
1. 将 EXTI 线 20 配置为中断模式并将其使能,然后选择上升沿有效。
2. 配置 NVIC 中的 RTC_WKUP IRQ 通道并将其使能。
3. 配置 RTC 以生成 RTC 唤醒定时器事件。

void RTC_config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RTC_InitTypeDef RT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 Allow access to RTC */
  PWR_RTCAccessCmd(ENABLE);

/* Clear WakeUp flag */
  PWR_ClearFlag(PWR_FLAG_WU);

  /*!< Reset RTC Domain */
  RCC_RTCResetCmd(ENABLE);
  RCC_RTCResetCmd(DISABLE);

  /*!< LSE Enable */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 Wait till LSE is ready */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

  /*!<RTC Clock Source Selection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 Enable the RTC Clock */
  RCC_RTCCLKCmd(ENABLE);

  /*!< Wait for RTC APB registers synchronisation */
  RTC_WaitForSynchro();

    /* Calendar Configuration这里时假设RTC时钟是32.768,如果不是,需要在system设置中更改 */
  RTC_InitStructure.RTC_AsynchPrediv = 0x7F;
  RTC_InitStructure.RTC_SynchPrediv =  0x120; /* (37KHz / 128) - 1 = 0x120*/
  RTC_InitStructure.RTC_HourFormat = RTC_HourFormat_24;
  RTC_Init(&RTC_InitStructure);

      /* Set the date: Wednesday January 17th 2017 */
  RTC_DateStructure.RTC_Year =0x11;
  RTC_DateStructure.RTC_Month = RTC_Month_January;
  RTC_DateStructure.RTC_Date =0x13;
  RTC_DateStructure.RTC_WeekDay = RTC_Weekday_Tuesday;
  RTC_SetDate(RTC_Format_BIN, &RTC_DateStructure);//注意设置格式

  /* Set the time to 01h 00mn 00s AM */
  RTC_TimeStructure.RTC_H12     = RTC_H12_PM;
  RTC_TimeStructure.RTC_Hours   = 0x0a;
  RTC_TimeStructure.RTC_Minutes = 0x15;
  RTC_TimeStructure.RTC_Seconds = 0x03;
  RTC_SetTime(RTC_Format_BIN, &RTC_TimeStructure); //注意设置格式

  /* EXTI configuration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2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2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RTC Wakeup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_WKUP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RTC Wakeup Interrupt Generation: Clock Source: RTCDiv_16, Wakeup Time Base: 4s */
  RTC_WakeUpClockConfig(RTC_WakeUpClock_CK_SPRE_16bits);
  RTC_SetWakeUpCounter(0x0004);

  /* Enable the Wakeup Interrupt */
  RTC_ITConfig(RTC_IT_WUT, ENABLE);

}

然后在需要进入停止模式的地方运行以下函数

void To_enter_Stop(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1)关闭所有不用的外设及时钟

//2)设置IO

     /* Enable Wakeup Counter */
    RTC_WakeUpCmd(ENABLE);

    /* Enter Stop Mode */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
}
3,管脚的配置

所有管脚设置为模拟输入以降低功耗。
如果需要使能低功耗调试DEBUG,响应管脚保持原有设置。

4,使能低功耗模式下DEBUG

/Enable debug in stop mode/

DBGMCU_Config(DBGMCU_STOP,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LPModeCmd(RCC_AHBPeriph_GPIOA,ENABLE);

楼主:
5,退出低功耗模式配置
先配置时钟,然后开启GPIO,然后重新初始化相关外设。
注意:重新初始化之前Deinit一下,否则有的会重新配置 不成功。例如GPIO
void To_Exit_Stop(void)
{

     RTC_WakeUpCmd(DISABLE);
    /* Enable HSI Clock */
  RCC_HSICmd(ENABLE);

  /*!< Wait till HSI is ready */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HSIRDY) == RESET);

  /* Enable 64-bit access */
  FLASH_ReadAccess64Cmd(ENABLE);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ENABLE);

  /* Flash 1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1);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HSI);

  while (RCC_GetSYSCLKSource() != 0x04);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1);

     PWR_VoltageScalingConfig(PWR_VoltageScaling_Range1);
  /* Wait Until the Voltage Regulator is ready */
  while (PWR_GetFlagStatus(PWR_FLAG_VOS) != RESET);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 RCC_AHBPeriph_GPIOB | RCC_AHBPeriph_GPIOC |
                        RCC_AHBPeriph_GPIOD | RCC_AHBPeriph_GPIOE | RCC_AHBPeriph_GPIOH |
                          RCC_AHBPeriph_GPIOF | RCC_AHBPeriph_GPIOG, ENABLE);

    GPIO_DeInit(GPIOA);
    GPIO_DeInit(GPIOB);
    GPIO_DeInit(GPIOC);
    GPIO_DeInit(GPIOD);
    GPIO_DeInit(GPIOE);
    GPIO_DeInit(GPIOF);
    GPIO_DeInit(GPIOG);
    GPIO_DeInit(GPIOH);

}

网友:
这种模式比较给力,估计闹钟的定时就是这种方式实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