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使用RTC唤醒停止模式的设置

楼主(2018-05-13):
工程中用到低功耗的控制,本来想使用待机模式,后来发现待机后所有IO口为高阻态,这样对于一些IO口控制的外设有些不妥,想过外部上拉一个电阻可是功耗不好控制放弃该方案选用停止模式。停止模式后IO口保持停止前的状态,但是不像待机模式那样可以轻松通过闹钟唤醒,只能通过中断线实现唤醒。为了实现RTC闹钟唤醒搜得一段代码,现贴过来分析一下。

void RTC_EXTI_INITIAL(FunctionalState interrupt_en_or_dis)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EXTI17 配置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7;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interrupt_en_or_dis;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设置 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Alarm_IRQn;//防拆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interrupt_en_or_dis;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void RTC_SET_ALARM(u32 sec)
{
  //DEBUG_COM_STREAM("-闹钟-",NULL);
  RTC_SetAlarm(RTC_GetCounter()+sec);
  //DEBUG_COM_STREAM("-闹钟1-",NULL);
  RTC_WaitForLastTask();
  //DEBUG_COM_STREAM("-闹钟2-",NULL);
  RTC_ITConfig(RTC_FLAG_ALR,ENABLE);
}
void RTC_AWU_SET(void)
{
  //启用PWR和BKP的时钟(from APB1)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后备域解锁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RTC_ITConfig(RTC_IT_SEC, DISABLE);
  RTC_SET_ALARM(5);
  //PWR_BackupAccessCmd(DISABLE);
  RTC_EXTI_INITIAL(ENABLE);
}

void RTCAlarm_IRQHandler(void)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7);
  //SYS.wake_id|=1<<17;
}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

  if (RTC_GetITStatus(RTC_IT_SEC) != RESET)
  {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SEC);
    RTC_WaitForLastTask();
    //TIME_COUNT=RTC_GetCounter();
    //RTC_WaitForLastTask();
  }
  if (RTC_GetITStatus(RTC_FLAG_ALR) != RESET)
  {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FLAG_ALR);
     RTC_WaitForLastTask();
     //SYS.wake_id|=1<<1;
  }
}

对于上述代码说明3点问题:

(1)为什么设置中断线17

   STM32F10x有20条中断线,其中16条用于IO口中断使用,还有4条用于内部中断事件。EXTI17就是用于内部RTC闹钟唤醒中断事件时使用,所以初始化中除了打开RTC闹钟中断同时打开了EXTI17中断线。

楼主:
(2)为什么RTC闹钟中断服务程序清除EXTI17中断标志位?
    因为中断线17接到了RTC闹钟上,RTC闹钟中断后会触发中断线17产生中断事件,所以在RTC中断内清除标志位,这同时是RTC闹钟唤醒停止模式的原因。具体看下图手册描述

(3)唤醒后程序在哪执行?

通过实验得到当系统唤醒后程序是在原停止位置顺序向下执行。

PS:唤醒后时钟源默认切换到内部高速时钟(HSI)所以使用外部晶振的需要重新配置时钟系统

网友A:
这个定时可以很长的,而且基本上一直在运行,用这个唤醒,低功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