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 STOP低功耗模式配置 11uA

楼主(2018-05-13):
1、进入睡眠的关键语句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

2、进入低功耗需要的配置,GPIO配置原则:不回路,不悬空输入。下面是将所有IO输出为0

//输出
GPIOA->MODER = 0x55555555;
GPIOB->MODER = 0x55555555;
GPIOC->MODER = 0x55555555;
GPIOD->MODER = 0x55555555;
GPIOF->MODER = 0x55555555;
//即不上拉,也不下拉
GPIOA->PUPDR = 0x00000000;
GPIOB->PUPDR = 0x00000000;
GPIOC->PUPDR = 0x00000000;
GPIOD->PUPDR = 0x00000000;
GPIOF->PUPDR = 0x00000000;
//输出0
GPIOA->ODR=0x00000000;
GPIOB->ODR=0x00000000;
GPIOC->ODR=0x00000000;
GPIOD->ODR=0x00000000;
GPIOF->ODR=0x00000000;

3、非常重要:在配置IO之前,一定要先开启GPIO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D,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F, ENABLE);

好了,以上三点在程序中的顺序是反的,配置好之后,11uA!

如果第2点之前没有第3点,则2.6mA。

楼主:
#include "stm32_lib/inc/stm32f0xx_rcc.h"
#include "stm32_lib/inc/stm32f0xx_pwr.h"

int main(void)
{
    //必须先开启时钟,在配置IO,否则配置的IO无效,电流无法进入uA级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D,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F, ENABLE);

    //进入低功耗模式,IO配置原则为不悬空输入、不形成回路

    //下面是配置输出为0
    //输出
    GPIOA->MODER = 0x55555555;
    GPIOB->MODER = 0x55555555;
    GPIOC->MODER = 0x55555555;
    GPIOD->MODER = 0x55555555;
    GPIOF->MODER = 0x55555555;
    //即不上拉,也不下拉
    GPIOA->PUPDR = 0x00000000;
    GPIOB->PUPDR = 0x00000000;
    GPIOC->PUPDR = 0x00000000;
    GPIOD->PUPDR = 0x00000000;
    GPIOF->PUPDR = 0x00000000;
    //输出0
    GPIOA->ODR=0x00000000;
    GPIOB->ODR=0x00000000;
    GPIOC->ODR=0x00000000;
    GPIOD->ODR=0x00000000;
    GPIOF->ODR=0x00000000;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

    while(1)
    {
    }
}

网友A(2019-10-18):
用这个方式,我就一个IC为什么会到400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