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怎么样进行移位

楼主(2018-05-13):
就是比如一次性移位11个字节,比如左移,将最高字节的最高位移出丢失,并将下一字节的最高位移进前一字节的最低位,如此进行将后10个字节的最高位分别移进其前一字节的最低位,最后一个字节的最低位补0(或补1)。右移反过来。

网友A:
逻辑运算操作嘛,可以写个函数实现。

网友A:
另外不知道移位指令能否直接操作16BIT的字操作,如果可以,那也不是难题了,直接一个移位指令就行了。x<<11

网友A:
另外你说的也应该不是字节,应该是BIT,位,一个字是16BIT,一个字节是8BIT。你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B:
移动11个Bit和移动11个Byte不一样呀!移动11个Byte有意义吗?

网友C:
就是简单的字节移位。

网友D:
定义一个多少位的字符串呢

网友E:
先移位8位,然后补充新的 字节。

网友F:
字节移位指令的最大移位位数为8位

网友G:
如果是32位的,比如int t = 0x00000001;(这里的int是32位系统的int,即一个字的长度---32位)

网友H:
nt类型数值实际移位的次数是和32的余数

网友I:
需要移位的数字<<移位的次数;

网友J:
用位操作

网友:
数组(连续字节)的循环移位

网友K:
只需要额外的1个单位空间即可

网友F:
你说的是汇编么?

网友E:
将低字节进行或运算。

网友D:
32位的吗?

网友C:
你需要几个字符的移位计算呢

网友:
可以将要移动的数组num想象成一个长为n的环

网友G:
可以移0到31位了,t = t<<31;

网友J:
用汇编编程很容易的就进行多字节的移位

网友H:
移位33次和移位1次得到的结果相同

网友I:
高位移出舍弃,低位的移入补零;

网友K:
连续空间都看成连续的内存字节,则只需要一个字节

网友L:
汇编的时候有RRL,RRC就搞定了,C怎么弄啊?

网友M:
后10个字节的最高位分别移进其前一字节的最低位?

网友N:
比如有这些字节要参与移位:unsigned char  a[]={0xfe,0x25,0x32,0x56,0x4e,0x56,0xab,0xef,0xf3}:

   a[i]=a[i]<<1|((a[i+1]&0x80)? 1:0);      //    i 由0到7 。

   a[8]=a[8]<<1;

网友O:
其实也不麻烦
比如要执行 RL (左移一位)
可以先取最低字节, RLC (把移出的高位保存在 C ) 然后依次高字节都读入

网友P:
执行 RLC 指令 后写回. 所有字节都执行完, 也就完成了一次左移操作.

网友Q:
void led_8()
{
uint8_t i;
uint8_t tmp = 0x01;
for(i=0; i<8; i++)
{
  PORT =  ~(tmp<<i);//左移
  delay();
}
tmp = 0x80;
for(i=0; i<8; i++)
{
  PORT =  ~(tmp>>i);//右移
  delay();
}
}

网友R:
如果字节数是2,3,4时可以将数据类型定义为int或是long,

网友S:
我能想到的办法就是“用指针跳转”了,实在不行就“C+汇编”混编吧。

网友T:
写个移位函数就可以了  移位长度传参数限定

网友U:
如果不考虑效率,就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地慢慢移,有多少个字节的数据都能完成
如果考虑效率,那就各出奇招了,
汇编,还有其他的----比如FPGA 都有用的,看你的需求

网友B:
位(Bit)可以移位,字节(Byte)如何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