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如何使用单片机监测装置的电池是否在进行充电?

楼主(2018-05-13):
电路板使用的是12V的锂电池组供电,想用单片机对电池组进行监测,判断电池是放电状态还是充电状态
看了现在用的锂电池保护芯片,大多都是用LED进行充电或者充电状态指示的

网友A:
有很多锂电池管理ic,建议楼主看看。各大厂家都有这类ic,也有国产的,有很多选择

网友B:
用单片机检测,可以检测电流,充电和放电,电流方向不同。

网友C:
很多电池管理芯片有指示输出,自己做的话,通过检测电压(需要两个测试点)的办法来判断电流方向,或者根据充电电路的结构灵活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锂电池管理ic,建议楼主看看。各大厂家都有这类ic,也有国产的,有很多选择 ...

谢谢 看了几款 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单片机检测,可以检测电流,充电和放电,电流方向不同。

谢谢 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电池管理芯片有指示输出,自己做的话,通过检测电压(需要两个测试点)的办法来判断电流方向,或者根据 ...

谢谢回复  芯片暂时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D:
可以用TI的BQ系列充放电管理芯片,单片机通过iic和这个芯片通讯,读取寄存器的状态就可以判定是充电还是放电,非常准确的额

网友E:
光靠单片机去检测充放电精确度不高,最好配合电池管理IC,这样判断很准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芯片暂时没找到合适的

去MAXIM、LT、TI等的官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