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ADS原理图网络表导PCB文件出错了?

楼主(2018-05-14):
PADS原理图网络表导PCB文件出错了?

网友:
没用过PADS,爱莫能助啊

楼主:
重新修改了一下元器件。以上的错误提示信息没有了。谢谢,大伙的点赞

楼主:
PADS中PCB板的固定孔如何设置成板框的。

楼主:
外边框已经转成PCB板框了,四个螺丝孔是不是也要设置成板框阿??求教大师????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关于PADSPCB安装孔的设置问题。两种方法:-:放置通孔焊盘;另外方法就是把安装孔的圆圈设置成板框挖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