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关于维修PCB线路板的常用方法

楼主(2018-05-14):
1.外观检查法

  通过观察PCB线路板是否有烧焦的地方,敷铜是否有断裂的地方,闻线路板上是否有异味,是否有焊接不良的地方,接口、金手指是否有发霉发黑的现象等。

  2.通杀法

  将所有的元器件都检测一遍,直至找到有问题的元件,达到修复的目的,如若遇到仪器无法检测的元件,则采用新元件来代替,最终保证板上的所有器件均是好的,达到修复的目的。该方法简单有效,但对于过孔不通、敷铜断裂、电位器调整不当等问题是无能为力的。

  3.对比法

  对比法是无图纸维修线路板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实践证明有着非常好的效果,通过和好板的状态对比达到查出故障的目的,通过对比两块板的各节点的曲线来发现异常。

  4.状态法

  状态法就是检查各元器件正常工作的时状态,如果某元器件工作时的状态与正常状态不符合,则该器件或者其受影响的部件有问题。状态法是所有维修手段中判断最准的一种方法,其操作难度也非一般工程师能掌握的,需要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

  5.搭电路法

  搭电路法即动手制作一个电路,该电路在装上被没的集成电路后可以工作,从而验证被测集成电路质量的方法。该方法判断可以达到100%的准确率,只是被测的集成电路型号繁多,封装复杂,很难将所有的集成电路搭一套电路。

  6.原理分析法

  该方法就是要分析一块板的工作原理,有些板比如开关电源对于工程师来说,不需要图纸也能知道其工作原理及细节,对于工程师来说,知道其原理图的东西维修起来异常的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