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S芯片:AD9833调试经验

楼主(2018-05-14):
AD9833调试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用飞线引出到分析仪,分析SPI时序.
发现原来是一个管脚没有配置正确,很简单但是发现很困难。总结一下长长经验

网友A(2021-05-01):
请问下是程序问题吗?“管脚没有配置正确”是指按照AD9833的时序图,在程序里面没有配置好管脚的信号吗?我也遇到AD9833没有输出波形的情况了,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