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ADC结果寄存器

楼主(2018-05-14):
结果寄存器为什么要右移4位,SampleTable[array_index++]= ( (AdcRegs.ADCRESULT8)>>4);详细介绍下,求助

网友A:
这应该是一个12位的ADC,右移四位,把低四位信息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一个12位的ADC,右移四位,把低四位信息抛掉。

那请问12位的ADC,16位的结果寄存器,那如果数据是左对齐进来的,右移4位,那如果数据是右对齐进来的,那是不是要左移4位啊,大哥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问12位的ADC,16位的结果寄存器,那如果数据是左对齐进来的,右移4位,那如果数据是右对齐进来的,那 ...

如果右对齐就不用移位了

那样低4位信息就没了
应该是左对齐不用移位,右对齐右移4位吧。我前面说错了

网友C:
这个手册里面你看看     大端小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