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 TOOLSET编译错误问题!

楼主(2018-05-14):
如图   希望大神们帮忙看一下问题出在哪,谢谢!

网友A:
这类提示多跟路径啊、文件添加及包含这方面的原因。

比方,你现在是STVD+COSMIC,cosmic路径指定正确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提示多跟路径啊、文件添加及包含这方面的原因。

比方,你现在是STVD+COSMIC,cosmic路径指定正确没有 ...

我之前还编译着呢,我没动什么,之后打开就不行了

楼主:
没人遇到这种情况吗???按编译按钮,读条只是一闪而过,重编译到一半就消失了,无任何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