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调用Winapi怎样获取窗口的状态栏信息

楼主(2018-05-14):
本人想通过python编写一个自动烧录软件的脚本,目前可以获取到指定窗口的所有句柄,获取状态栏句柄,但是不知道用什么函数获取,状态栏实时显示的信息,目前只能读取到状态文本,请教下用什么函数可以获取信息,窗口如下所示,谢谢

自动编程窗口

自动编程窗口

网友A:
好矛盾,前面说可以获取,又说不知道什么函数。

网友A:
你不如搞清楚这个软件用的什么接口,什么协议,进行烧录的,然后重新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