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助】变压器噪声

楼主(2018-05-14):
这是帮朋友求助的问题。

朋友是专业生产变压器的。
现在一款变压器遭客户投诉有噪声。

目前有如下信息:
1. 变压器可能用于 LED 灯(客户不愿提供具体信息)。
2. 变压器图片

3. 磁性型号和图片

望各路大侠帮估计(变压器)产生噪声的可能原因。

谢过各路大侠先!

楼主:
发错板块了,求斑竹帮移到【电源技术】板块,谢谢!

网友A:
有很多原因。绕线紧密度, 绕得更紧,甚至可考虑浸漆工艺。
铁芯的问题。
控制的问题,开关频率低,音频范围的开关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原因。绕线紧密度, 绕得更紧,甚至可考虑浸漆工艺。
铁芯的问题。
控制的问题,开关频率低,音频范 ...

谢过斑竹!

楼主:
再获得资料:

网上找的磁芯数据手册:

网友B:
这个属于来图加工的
测试下变压器,是否和图纸所列参数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属于来图加工的
测试下变压器,是否和图纸所列参数一致

谢过大侠!

刚拿到测试报告:

不懂这个测试报告是不是说明问题。

网友C:
是全部还是一部分?之前有做过光电产品也有变压器出现噪声的。不知是否是和物理上的共振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全部还是一部分?之前有做过光电产品也有变压器出现噪声的。不知是否是和物理上的共振有关系? ...

只知道有噪声,具体情况暂时还没完全搞清楚
—— 是什么样的噪声,多少数量……都还不清楚。

网友D:
是啊,什么都不知道?怎么玩?生产线上的师傅也不是吃素的,常见问题他们自己都能解决。肯定不是一般的问题。先拿个听诊器听听吧。

网友E:
首先要保证变压器工艺不出问题,然后还与电路有一定关系,多方面都要测试

网友F:
如果真是变压器声音, 线圈真空灌胶看看还有没有声音. 不过板子上更容易出声音的实际上是电容,   薄膜电容, 贴片层叠电容最容易响.  如果是专门做变压器, 做了比较长时间的, 变压器工艺问题导致出声音的不会多, 否则早该被淘汰了.

楼主:
【更多信息】

客户说频率在 25 KHz 到 150 KHz 之间变化。
这是客户提供的噪声录音:

浸漆工艺:
1. 抽真空;
2. 浸漆;
3. 再抽真空 —— 抽去部分漆,以防烘干的时候漆冒出。

会是浸漆工艺的问题吗?

楼主:
这是噪声频谱:

网友D:
有点像磁芯本身产生的噪声。跟浸漆没关系,跟工作电流和波形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像磁芯本身产生的噪声。跟浸漆没关系,跟工作电流和波形有关。

谢过大侠!

客户还提供了一个浸漆的对比:

说以前别的供应商的浸漆到位,没有噪声;
现在我朋友给的浸漆不到位,有噪声。
因此认定是我朋友供的货浸漆有问题。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通过实验确定噪声是什么引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