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x 是否带FPU?

楼主(2018-05-14):
看GD32F30x的技术手册好像没说带FPU,但支持DSP指令集,实际用GD32F40x编译出的代码进行测试,没有报错,浮点能正常运算,有清楚的能否说下,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下
编译出的汇编语言里确实有VMUL.F32  VMOV.F32等浮点指令

网友A:
M4的核,应该是有FPU模块的

网友A:
GD公司太低调了,应该大力宣传一下FPU核,DSP指令等功能!宣传嘛。。。。。。

网友B:
M4肯定是有浮点指令的,至于F30x有没有,需要看数据手册的。

网友C:
原来是屏蔽掉了FPU,现在已经全部打开

网友D(2018-10-14):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屏蔽掉了FPU,现在已经全部打开

请问怎么开启FPU?我定义了使用FPU,并且对寄存器也做了设置,但是查找FPU控制寄存器SCB->CPACR地址发现还是值还是0X00000000.

网友E:
在GD32中的F3系列插件有两个版本,最开始的版本是不支持FPU的,后来的升级版才支持,如果现在的版本在targer中找不到下列的选项,那么就重新安装插件。而F4系列插件完全支持FPU。

网友E:
1.在选项中找到上述的页面,选择使用use single precision。以下使用的是KEIL5的编译器,其他版本的也是类似。

网友E:
2.使用F3系列,需要加入两条语句在gd32f3xx.h中加入#define__FPU_PRESENT

网友E:
1 在system_gd32f30x.c中的SystemInit()中加入  /* FPU settings */ //如果库中没有这条语句,就需要加上#if (__FPU_PRESENT== 1) && (__FPU_USED == 1)    SCB->CPACR |= ((3UL << 10*2)|(3UL<< 11*2));  /* set CP10 and CP11Full Access */#endif

网友E:
使用F4系列在gd32f4xx.h中加入#define__FPU_PRESENT   1

网友E:
3.重新编译下载烧录即可。

网友E:
4.检查FPU是否打开。a在jlink调试控制界面下,输入语句mem32 0XE000ED88

网友E:
得到为00F0 0000的值,证明FPU已经开启。

网友E:
b.在GD link的调试下在进入仿真阶段后, 点击下方memory ,在address 中输入0XE000ED88

网友E:
即可开启

网友C(2018-12-03):
原来说没有,屏蔽掉了,现在说都打开了。

网友F:
楼主为啥不关注下我呢~ 我之前写过的,您可以看下,刚好案例就是使用30x系列作为打开FPU 的案例
https://bbs.21ic.com/icview-2566124-1-1.html

网友G(2019-01-28):
因为gd之前模仿stm32f103太厉害了,现在他们抬不起头做人了。。。

楼主(2023-04-21):
积分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