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我用的38译码器控制数码管 为什么数码管不亮

楼主(2018-05-14):
#include<reg52.h>sbit
a=        P2^2;sbit b=P2^3;sbit c=P2^4;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          ;
unsigned char ledbuf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void main(){unsigned int cnt=0;unsigned long sec=0;unsigned char i=0;
TMOD=0x01;
TH0=0XFC;
TL0=0x67;
TR0=1;
while(1)
if(TF0==1)
{                 TF0=0;
TH0=0xFC;
TL0=0x67;
cnt++;
if(cnt>=1000)
{
cnt=0;
sec++;                            ledbuff[0]=ledchar[sec%10] ;                                ledbuff[1]=ledchar[sec/10%10] ;                                ledbuff[2]=ledchar[sec/100%10] ;                                ledbuff[3]=ledchar[sec/1000%10] ;                                ledbuff[4]=ledchar[sec/1000%10] ;                                ledbuff[5]=ledchar[sec/10000%10] ;                                ledbuff[6]=ledchar[sec/100000%10] ;                                ledbuff[7]=ledchar[sec/1000000%10] ;                                          }
if(i==0)           { a=0;b=0;c=0 ;i++;P0=ledbuff[0];}
  else if (i==1)           {a=0;b=0;c=1;i++;P0=ledbuff[1];}            else if        (i==2)           {a=0;b=1;c=0;i++;P0=ledbuff[2];}            else if         (i==3)           {a=0;b=1;c=1;i++;P0=ledbuff[3];}            else if          (i==4)           {a=1;b=0;c=0;i++;P0=ledbuff[4];}            els

网友A:
建议IO口 都用宏定义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