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上传资料让人心碎

楼主(2018-05-14):
  本人最近开始在21ic网站上传资料,只要上传一些芯片用户手册及些单片机应用程及源码。一直审核通过率很高,直致有网友提出“同一类型的资料芯片资料,多次上传,希望能够遏制住,对网站没有任何好处”一切变了。
这位大哥的的建议其实也很不错,由于我最近才上传资料,对一些审核标准并不了解,以至审核不通过,不过也没关系。
这位大哥未提出前,我上传是通过的。
如图:

之后,则不通过了。
如图:

21ic 的效率很高。
我也去问了21ic,得到的回复如下:

对此,我也无话可说,站在一个工程开发人员角度,希望的是得到对应的芯片资料,并不是一个系列或一个打包,FM38025T是一个时钟芯片,FM17550是13.56Mhz非接触通讯芯片,我何把它打包?打包成FMxxxx芯片资料?对于工程师来说,接受吗?
当然,我无权去干泄21ic的一此审核工作,毕竟也不是每个也是专业的。

对于这样,也是一种教训,我对21ic上传资重新认识,决定去参考一下这位大哥上传的正规资料。

先找一些看看:

名字和类型很都一样,这样也能通过,好吧,我下载,反正不用积分.

"开关电源的PCB设计(布局、排版、走线)规范",打开看,如果图:

"开关电源pcb设计要点"打开看,如果图:

居然是一样的?这么正义的大哥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同一天,同一时间上传同一份文档呢?
于是,我继续:

不用积分的,我下载来看看,打开如下:

程序呢,C文件呢?继续打开别的文件夹:

终于有了C文件了,吓得我一跳呀,好的,我打开C文件看看:

这是什么内容?懂程序的朋友老实告诉我,这不是就51单片机的一个串口收发程序吗,与GPRS有什么关系?给骗了。
这么正义的大哥求解释,是不是我下载错了?

楼主:
这位正义哥们让我吃一惊。说得这么正义,自己却传着一些重复而内容不对应的资料,危害21ic网。
好吧,我继续看看吧。

显然都是MMC卡驱动,同一天,同一类,也能审核通过。

也是如此,同一天,同一类,也能审核通过.

继续看看:

"Cypress资料"?Cypress是什么?百度一下,原来是一家芯片制造商。那么是Cypress的什么资料?会不会是这家公司的所有芯片资料?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要积分,所以不下载了。

这不都是同一类的吗,都是霍尔元件,为何这位大哥不打包上传?

没话说,还是同一类型的东西。

还是如此,都是Verilog实验,可以打包的。

严重充数呀。

我对21ic上传资料审核的不公平,感到无助。为什么说不公平?
请看本人上传的:

好吧,我认了,只有打包上传了,因为是同我类型,不通过,活该,但为什么别人就可以通过呢?

帖子后面第二页开始有我关于此次问题的回复,有兴趣的可以围观~~
亲,涉及到版权问题,部分规格以及官方转载资料无法通过审核属正常现象,21ic会公平公正的对待每一位网友。请调整心态,做和谐的小公民哦。

楼主:
"风的向荣"这位哥们说的非常好,但自己却不停上传一些重复文档,内容不样符的文档,非常多同一类型的资料分多次上传,目的就是为了赚积分。

我只是为21ic网上传一些芯片用户手册而已,厂家同类型产品分多个型号自然有他们的道理,比如,at89c51,at89c52,at89s51,at89s52,这四个型号,都同一类型,同一公司的产品,我位上传资料时,总不可能打包成at89xxx,这样,开发工程师找资料只会打对应型号的资料,at89xxx,是什么芯片?at89c51?at89s52?at89c53?你猜不到,也没有人有兴趣去猜。只会针对性的找一个型号。

假设各大芯片厂芯片的手册在21ic里都有一份,随更在21ic搜索一个型号都能找到,这才是实用,把一个厂家的芯片资料打成一个包上传,估计没人愿意去下载一个庞大的文件,下载下来之后发现不是自己想要的。
像这种:“PT2262/PT2272 编码解码芯片中文资料”,"24cxx系列详细中文资料","74hc595中文芯片资料",21ic上已经太多太多,重复又重复,甚至同一个人上传了两份,三份。请为有什么意义,是怎么给审核通过的?我记到21ic有个上专规则“文档不能重复”。

21ic下载区dl.21ic.com偏向于一般技术资料,源码,软件等。21ic的datasheet专区:www.21icsearch.com专注于datasheet下载,所以如果是datasheet,建议上传到21icsearch
@xyz549040622 :我上传自己公司的MCU资料,及一些国内MCU厂家的资料,如果不可以上专没关系,请不要认为这是同一类的资料需要打包上传.感到很无助
已经转给21ic管理。我估计是审核的不懂技术。

网友A:
21ic的积分没用吧

下载区积分可以卖钱,和别的地方积分不太一样,目前行情每分大概5毛左右。

网友B:
确实没有用

可以卖钱

楼主:
论坛上的积分没什么用,但上传资料的积分就有用,可以用于下载资料,或出售.

楼主:
上传资料的积分可以用于下载资料,或出售.

网友C:
@21ic小喇叭 @21小跑堂 @21小管家
这确实是个问题。21ic的资料确实需要好好整理了,数量不少,质量和下载量都没CSDN和PUDN的好。

收到,已经通知相关审核人员整理。感谢各位提出的建议。
@zubingming :本站有datasheet频道,datasheet并不是下载站的重点内容,所以此举只是为了限制一下。
审核制度很有问题,一些同类型的芯片资料,需要打包上传,打包成PIC16FXXX资料,PIC18FXXX资料,ATmegaxxxx资料? FM17005,FM38025T,就打包成FMxxxxxx资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1ic小喇叭 @21小跑堂 @21小管家
这确实是个问题。21ic的资料确实需要好好整理了,数量不少,质量和下载 ...

是的

网友D:
一般我下载的资料都在帖子里面,很少去下载那边下载。。。。。这的确是个问题,感谢楼主的反馈,我支持你一下

@21ic小喇叭 @21ic小管家 @21小跑堂 这是个问题,没发现可能是没啥人在下载那边下载。。。

网友E:
这的确是个问题,而且还不小,但是必须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F:
写个代码先预审核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我下载的资料都在帖子里面,很少去下载那边下载。。。。。这的确是个问题,感谢楼主的反馈,我支持你一 ...

谢谢。
有人觉得我这是报复行为,我只想希望各位网友们平平理而已.
21ic管理的回复是 芯片同一类型,型号不同,需要打包上传,这样的说法令我无法接受。不可能LMxxxxx资料包,ATxxxxx资料包这样上传,对于工程师需要找资料时,一点帮助也没为。

不允许上传芯片资料,没关系,但只针对个人则就令人反感了。

网友G:
那个什么风的向荣,是不是里面有人???

21ic下载站尊重每一位热心上传资料的用户,都是一视同仁的,绝不会有偏颇。帖子第二页开始有关于此次问题的回复,有兴趣的话可以继续围观~

网友H:
上传资料能得到下载积分,这个是能直接换钱的
白花花的银子

网友H:
估计审核资料的mm不懂技术。另外,资料审核工作量也比较大

楼主:
"风的向荣"这位哥们上传了一系列的"USB下载线"资料,令人感叹,为什么这样说? DIY过USB下载线的朋友都知,一份完整的USB下载线DIY资料,包括,原理图,清单,驱动,PC软件,使用说明. 但这位哥们却取巧地拆分为"USB下载线原理图""USB下载线清单""USB下载线驱动""USB下载线原PC软件""USB下载线使用说明",分几次在21ic下载频道里上传,这种做法没有危害21ic网了?
在21ic审核人员中,也许觉得这样的做法是合理的吧,因为大多数是电子行外人,我也希望各广大的网朋看看这位兄弟的上传手段。
如果这种方法是合理,那么,上传者大可以把一份DIY资料拆分:
例如 "USB下载线",其包含的电容有20个 C1,C2........C20,那么我可以分20次上传,"USB下载线C1参数""USB下载线C2参数".............

当然,可能有朋友说,你没下载来看,不能这样说,我不多说,上图 请广大的网友们看看。

已处理。

网友I:
来看看大家怎么说,是否有软件预先来管理和分辨一下资料是否重复,可能会好点吧.

目前系统有自动查重,但是只能对文件内容一致的进行排除,对于有修改的,目前无法完全排除,后续目前依靠人工审核。您有好的建议欢迎提出~

网友J:
您好:
关于重复问题回复中已经解释过: 网站系统会在用户上传时对于重复内容进行自动筛查,但对于部分有修改的,未能查出。后续需人工筛查,而由于整站有数十万资源,审核人员不可能记得每一个资源,因此可能会出现未能筛查到的情况,通过举报等措施,我们会再对已通过资源进行再处理。感谢您的支持

网友K:
兄弟,你很仔细负责,支持你。感觉网站也应该重视一下。

21ic下载站尊重每一位热心上传资料的用户,都是一视同仁的,绝不会有偏颇。帖子第二页开始有关于此次问题的回复,有兴趣的话可以继续围观~

网友J:
关于上传的datasheet资料:下载站并不是不支持上传datasheet,但是我们认为应该占很小的比例,21ic下载区更偏向于一般技术资料,源码,软件等。我想用户打开下载站的列表,有接近3--5成资源全是datasheet,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体验,而且此类资料的用户访问量及下载量并不高。我们非常欢迎您上传资料,但是希望适当控制类似产品的datasheet上传数量。

网友J:
关于审核的标准:我们的审核标准是相对宽松的,只要不是违规资料,无关资料,损坏及侵权资料,绝大部分我们是给通过的,这也是尊重大家的上传成果。但是根据不同情况,我们审核也会有一定的调整,包括积分获取规则也是在不断调整的,目的都是往有利于网站发展的方向引导。同时我们承认审核人员并不是对全部资料及全部技术都熟知,所以审核时会有一定偏差,今后审核过程我们也会去更仔细的甄别。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关于上传的datasheet资料:下载站并不是不支持上传datasheet,但是我们认为应该占很小的比例。我想用户打开 ...

21ic有datasheet子站,能否考虑开发用户上传
http://www.21icsearch.com/

已经反馈给datasheet负责的同事,此功能在讨论计划中~

网友L:
哈哈,搞笑,用keil4去打开压缩程序文件,“程序呢,C文件呢?继续打开别的文件夹”“终于有了C文件了,吓得我一跳呀,好的,我打开C文件看看:”从这些话可以看出,你的编程就是白痴。@xyz549040622 加了10分,请不要被拉低智商。
”这是什么内容?懂程序的朋友老实告诉我,这不是就51单片机的一个串口收发程序吗,与GPRS有什么关系?给骗了。这么正义的大哥求解释,是不是我下载错了?” 练GPRS转串口模块多没有用过,还在这么BB,有什么资格。用这些时间去多学习吧。@21ic小喇叭 @21小跑堂 @21小管家  这么帖子也能发出来,希望管一下。这种伪工程师,在这么煽动大家,一些不明白事情经过的人,可能就被误导了。
现在我把整个事情说一下:这件事是21下载的事情,这位老兄上传了很多同类型的芯片资料。管理员已经跟他说是很清楚了。我也跟他回复了,叫他去举报。到处大呼小叫,发帖**坛留言诽谤。这种人人品有很大的问题。

@21ic下载 @dirtwillfly @前功尽弃 @freeelectron @caijie001 @xyz549040622 @焊丝滚成球 @qq553605454 @21ic小喇叭 @21小跑堂 @21小管家

@21ic下载 @dirtwillfly @前功尽弃 @freeelectron @caijie001 @xyz549040622 @焊丝滚成球 @qq553605454 @21ic小喇叭 @21小跑堂 @21小管家

估计人品有问题。
@jhfuj :请自己下载来看看http://dl.21ic.com/download/51-249458.html
支持你,估计其他人被误导了,不要生气。有点人确实是这样子的。

网友J:
关于您提到的针对您个人:那更是不存在的,我们感谢每位上传的用户,也是在采取多种奖励措施在鼓励上传的,所有下载的用户我们都是一视同仁的,包括提出意见的用户,他之前也有过多次处理记录,很多资源也未予通过,乃至被禁止积分交易一段时间等等 。其实在用户反馈之前,我们已经关注到这种情况,只是希望可以自行随着“市场调节”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既然此种情况已经引起用户的关注,我们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进行限制级引导。

网友M:
好吧,果然,说话的都是夹枪带棒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好吧,果然,说话的都是夹枪带棒的。

我损坏他的利益,他不满,到处大呼小叫。就是这么简单。

楼主:
    本人在一家国内MCU厂工作,MCU应用工程师,在21IC下载频道上传着一些本公司MCU的数据手册,也上传其它国内MCU的数据手册,也希望增加国内MCU的爆光率吧。没想到会受到投拆,如果21ic下载频道不允许上传产品数据手册,在此说声,对不起,占用21ic下载频道的资源了。

    有人会说,21ic有Datasheet频道,无需再上传,21ic的Datasheet频道,也不是完整的收录各厂家的Datasheet。上传在21ic的下载频道也有必要的存在。

    当然21ic载载频道若不允许上传Datasheet就另当别论了。但在21ic下载频道也存在很多很多Datasheet,而且重复又重复的。例如:LM358,AT89C52,AT89S52,这些常见的芯片Datasheet,在21ic的下载频道有NN份了,这些却重复的资料在21ic的审核制度里,是不应通过的,但。。。。审核制度也不是万能的,这也值得体谅。

    我上传芯片的Datasheet被人举报前,都可以审核通过,被人举报后,却都不能审核通过,被告知,上传大量Datasheet,及类型相近资料打包上传。我请问,“大量”怎么去定论?“类型相近”?  PIC16Fxxxx,PIC18Fxxxx AT89xxxxx这样打包上传?
举个简单的例:FM17550,FM17522这两款芯片需然都是13.56MHz 下的非接触通讯芯片,但都有不再的特色功能。FM38025T是一个实时时钟芯片,所以有分开上载的必要,电子工程师可以针对性地下载Datsheet。如果打包成FMxxxxx资料上传,相信没有一个人能懂里面装的是什么资料。

    在这发贴只是心中的苦闷没地方倾诉,没有报复行为,"风的向荣"提出"同一类型的资料芯片资料,多次上传,希望能够遏制住,对网站没有任何好处",我去参考参考他上传的资料,然后发现。。。。。。。提出就应该以身作则,提出建议之前,应考虑自己所上传的资料质量。

    为什么有人对我不满,为什么要上传资料?原因很简单,上传资料可以得到积分,积分可以用于下载资料或出售。我所获的积分低价出售,让各大网友受益,因此引来的不满。

    我不会因此而不再上传资料,有合适的依然会上传,只是受到这种不严紧的审核制不平等的对待令人气愤,如果在"风的向荣"举报前,我能接受,但因为“风的向荣”举报后,而去重新审评,就无法接受。

   换个角度说,上传不同芯片的Datsheet,总比上传重复又重复的资料好吧,是的今一所上传的芯片也许不热门,但或许也有热门的一天。相对于用一份DIY“USB下载线”的资料,拆分为“USB下载线原理图”,“USB下载线PCB”,“USB下载线清单”,“USB下载线产口说明”,“USB下载线驱动”,“USB下载线软件”。。。。。。等等,拆分成多包分多资料然后上传骗积分的强得多吧。

网友J:
最后:希望此事能就此告一段落,希望不必为此置气,相信大家都是为了让21ic下载站能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这样才能给各位热心支持的用户更好的收益。另外,下月会推出上传奖励活动,也希望各位继续多多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什么风的向荣,是不是里面有人???

是这里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J:
您好:
关于重复问题回复中已经解释过: 网站系统会在用户上传时对于重复内容进行自动筛查,但对于部分有修 ...

希望能解释一下"风的向荣" 上传的 "USB下载线"系列,找一下专业的网看看。

如果这样可以,那么,以后所上传的资料,是不是可以这样:"USB下载线C1参数""USB下载线C2参数"。。。。。。。

网友J:
引用 网友C:
@21ic小喇叭 @21小跑堂 @21小管家
这确实是个问题。21ic的资料确实需要好好整理了,数量不少,质量和下载 ...

本站的下载站审核相对宽松,只要是相关资源,无大问题的基本都是通过的,这也是为了尊重上传者的成果,所以确实存在部分资源质量参差不齐的。不同情况,对于有些情况也会进行特别处理。如果您有更好的意见和建议欢迎提出,我们会积极改进。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这的确是个问题,而且还不小,但是必须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法,

如果您有好的意见或建议欢迎提出,我们会积极改进。

可以让有这方面经验的论坛达人等来审核,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写个代码先预审核一下...

目前系统有自动查重,但是只能对文件内容一致的进行排除,对于有修改的,目前无法完全排除,后续目前依靠人工审核。您有好的建议欢迎提出~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一般我下载的资料都在帖子里面,很少去下载那边下载。。。。。这的确是个问题,感谢楼主的反馈,我支持你一 ...

您好:21ic下载站每月的访问量及下载量也是很高的,希望您多多关注哦,帖子第二页有我关于此次问题的回复,您有兴趣的话可以围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哈哈,搞笑,用keil4去打开压缩程序文件,“程序呢,C文件呢?继续打开别的文件夹”“终于有了 ...

如果打着一个"GPRS通信"的标提,然后只给出51单片机的串口收发单字节的程序也是对的,那么,是不是这份程序可以打着"GPS通信","GSM模块通信","串口通信","点阵屏更新通信","程序升级通信"这类的标提?

你是在侮辱紧广大的工程师,GSM模块串口通过AT命令去附着GPRS网络,而你所上传的"GPRS通信"没有包含通过GSM模块连上GPRS的任何命令。换个说话说,就是与GPRS内容无关,也只能叫“51串口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您好:21ic下载站每月的访问量及下载量也是很高的,希望您多多关注哦,帖子第二页有我关于此次问题的回复 ...

已经看到了,感谢处理我们网友们的意见,你们辛苦啦,希望越做越好。
我觉得二姨家就很不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L:
哈哈,搞笑,用keil4去打开压缩程序文件,“程序呢,C文件呢?继续打开别的文件夹”“终于有了 ...

看到了。感谢

@caijie001 :我只是在不知规则,甚至没有这规则的情况下而违反规则,不可以上传datasheet,我可以保证不上传,但希望这规则不是针对我的。
@zubingming :两边都有不好
@caijie001 :按这样说,这份程序是不是可以标记为"GSM通信程序",“系统升级程序”"GPS通信程序",“GSM打电话通信程序” 等等? 可以上传N次了。
@caijie001 :这样说就不对了,与GPRS无关,只能说是“51串口例”。
@zubingming :一些GPRS模块是用串口与单片机交互的
@zubingming :一些GPRS模块是用串口与单片机交互的
@caijie001 整个工程,就两个C文件,网友下自己下载来看,http://dl.21ic.com/download/51-249458.html 请看了再作评论,与GPRS无关的内容

楼主:
引用 楼主:
希望能解释一下"风的向荣" 上传的 "USB下载线"系列,找一下专业的网看看。

如果这样可以,那么,以后所 ...

是的,系统自动筛查,但现在已找到该人恶意骗积分的行为,应该处理下吧。

网友N:
不知事情经过 不懂技术代码  但是看当事人的反应  就对被曝光的那位没有好感

@21ic下载 :应该评论做的更方便点,增加点赞或者踩的按钮,对于不好的资料,用户可以及时反馈。
@冷画 整个工程,就两个C文件,网友下自己下载来看,http://dl.21ic.com/download/51-249458.html 请看了再作评论,与GPRS无关的内容
@冷画 整个工程,就两个C文件,网友下自己下载来看再作评理,http://dl.21ic.com/download/51-249458.html
帖子第二页开始有我对此次事情的回复,有兴趣可以围观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估计审核资料的mm不懂技术。另外,资料审核工作量也比较大

审核人员确实不是对全部资料及全部技术都熟知,所以审核时会有一定偏差,今后审核过程我们也会去更仔细的甄别。希望您多多监督~~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关于上传的datasheet资料:下载站并不是不支持上传datasheet,但是我们认为应该占很小的比例。我想用户打开 ...

这样的说法,我不太接受,要么就不允许上传datasheet,要么就开发,我请问一声“同型”的定义是怎么样?
前叠是FMxxxxx就是同类了?那么,PICxxxxx,ATxxxxx这样也归类? 还是说单片机为一类,运放为一类??好像FM38025T与 FM17550完全不同类的,只是FM开关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H:
21ic有datasheet子站,能否考虑开发用户上传
http://www.21icsearch.com/

datasheet子站 大部份资料也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N:
不知事情经过 不懂技术代码  但是看当事人的反应  就对被曝光的那位没有好感 ...

+1

整个工程,就两个C文件,网友下自己下载来看,http://dl.21ic.com/download/51-249458.html

网友H:
引用 楼主:
datasheet子站 大部份资料也没有

新产品层出不穷,更新不及时肯定是是没有的。所以我才建议开放用户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哈哈,搞笑,用keil4去打开压缩程序文件,“程序呢,C文件呢?继续打开别的文件夹”“终于有了 ...

压缩包的C文件可以直接拖到keil4里面的。请不要误导网友

网友O:
引用 网友L:
哈哈,搞笑,用keil4去打开压缩程序文件,“程序呢,C文件呢?继续打开别的文件夹”“终于有了 ...

支持你,估计其他人被误导了,不要生气。有点人确实是这样子的。

整个工程,就两个C文件,网友下自己下载来看,http://dl.21ic.com/download/51-249458.html

楼主:
caijie001哥们,压缩包的C文件可以直接拖到keil4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支持你,估计其他人被误导了,不要生气。有点人确实是这样子的。

压缩包的C文件可以直接拖到keil4里面的,请这位网友亲测。

网友O:
引用 楼主:
压缩包的C文件可以直接拖到keil4里面的,请这位网友亲测。

单个C肯定可以,你用.txt也可以。keil4可以打开压缩的整个工程文件???你的keil是哪个版本的,功能这么强大。现在还在用keil4,难怪被人说。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本人在一家国内MCU厂工作,MCU应用工程师,在21IC下载频道上传着一些本公司MCU的数据手册,也上传其它国 ...

1、关于此次处理,确实之前已经在关注,通过包括您之前有一次由于描述不清未予通过时得处理。风的向荣举报确实有一定推进作用,但绝不是决定因素。
2、datasheet用户上传功能已经将建议提给相关负责同事,已经在讨论计划中。
3、、重复的资源确实不少,除了上传时的系统识别,上传成功后只能靠人工处理,目前我们无法做到每个资料都去人工查重,所以需要依靠后续举报及再排查。如果您有好的意见欢迎提出。
4、关于“大量”的概念怎么去定,其实没有具体的数量标准,只是对于近期最新资料中,有20%--30%都是datasheet资料,我们认为不是个好趋势。所以对于之后上传的不予通过,但对于之前已经通过的也不再处理。
5、同样的您提到的风的向荣,他之前也有多次处理记录,同样对于已通过,但没有明显违规的我们也没有再处理,所以现在他也仍有一些资料存在您提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单个C肯定可以,你用.txt也可以。keil4可以打开压缩的整个工程文件???你的keil是哪个版本的,功能这么 ...

哥哥,整个工程,就两个C文件,网友下自己下载来看,http://dl.21ic.com/download/51-249458.html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的,系统自动筛查,但现在已找到该人恶意骗积分的行为,应该处理下吧。
...

之前的行为已经有资料不通过、禁止积分交易一周至一个月  、扣除积分等处理,近期他并无明显违规,目前无处罚的必要。您也可以继续监督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哈哈,搞笑,用keil4去打开压缩程序文件,“程序呢,C文件呢?继续打开别的文件夹”“终于有了 ...

我在些声时,没有误导任何网有,请网友亲测
下载地址如下:http://dl.21ic.com/download/51-249458.html
不是拿个C文件来充数就可以了.
我再上传一次图片,谁误导网友大家眼是雪亮的.

请不要认为是用Keil打开压缩包,我只是见只有两个C文件,直接拖到keil

楼主:
引用 网友J:
1、关于此次处理,确实之前已经在关注,通过包括您之前有一次由于描述不清未予通过时得处理。风的向荣举报 ...

1.我之前的不通过,被告知是标题不清楚,修改后可以通过,在这之前,我有收到任何的通知,不能过量上传datashest
2.希望如此
3.不是每个资源都下载下来验证,而举报的,下载需要积分的,只能说明该人有多次违例
4.如果在举报前,给出通知,我觉得,很合理,我也接收.
5.我记得有条规则,出现多次这种骗积分行为是需要封号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L:
哈哈,搞笑,用keil4去打开压缩程序文件,“程序呢,C文件呢?继续打开别的文件夹”“终于有了 ...

估计人品有问题。

@xncvb 整个工程,就两个C文件,网友下自己下载来看,http://dl.21ic.com/download/51-249458.html 请看了再作评论,与GPRS无关的内容

网友Q:
引用 网友L:
哈哈,搞笑,用keil4去打开压缩程序文件,“程序呢,C文件呢?继续打开别的文件夹”“终于有了 ...

风的向荣   的"基于51单片机的GPRS通信设计(含源代码)"资料的确有问题,与GPRS一点关系也没有。
只有两个程序文件:

receive.c文件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void delay();
void Send(unsigned char dat);
void Receive();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dat;
        SCON=0x50;
        PCON=0x80;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ES=1;
        EA=1;
        dat=0xfe;
        while(1)
        {
                Receive();
                delay();
        }

}

void Receive()
{
        unsigned char dat;
        while(RI==0)
        RI=0;
        dat=SBUF;
        dat=_cror_(dat,1);
        Send(dat);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dat)
{
        SBUF=dat;
        while(TI==0)
        TI=0;

}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m,n;
        for(m=0;m<800;m++)
                for(n=0;n<250;n++);
}

Serial communication.c文件
#include<reg52.h>
void delay();

void Send(unsigned char dat)
{
        SBUF=dat + 1;
        while(TI==0)
        TI=0;

}
unsigned char Receive(void)
{
        unsigned char dat1;
        while(RI==0)
        RI=0;
        dat1=SBUF;
        return dat1;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dat;
        SCON=0x50;
        PCON=0x80;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ES=1;
        EA=1;
        dat=0xaf;
        while(1)
        {
                Send(dat);
                delay();
                P1=Receive();
                dat=Receive();
        }

}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m,n;
        for(m=0;m<200;m++)
                for(n=0;n<250;n++);
}

请网友别助长上传这种资料的"风的向荣",他在误导网友

什么是廉耻?
说你智商低,还不信。
没下载就有程序,不就是一个人吗,有必要装神弄鬼吗?
@21ic下载 :这个是没有任何矛盾的,只是有的人在挑刺而已。
哈哈,多学习,再来,虽然程序不是我的,但是GPRS转串口模块,无线透传,其实就是一个串口的收发@21ic下载
已处理

网友J:
引用 楼主:
1.我之前的不通过,被告知是标题不清楚,修改后可以通过,在这之前,我有收到任何的通知,不能过量上传datashe ...

由于下载站互动性不像论坛,目前的下载站的功能上是没有加管理员发送通知的功能的,之前一直都是直接处置,有问题的在留言区反馈,之后我们会安排加上,对于审核不通过也会给予原因提示。感谢您的支持。关于禁封,我们一般采取的是禁封一周至一年,永久禁封的一般都是发布广告及违法内容的账号,或者情节十分恶劣的,毕竟我们也体会大家上传资源,尤其是上传大量资源的不易,无非是为了多点积分,或者多获得奖励。近期我们也有调整过积分获取规则,上调了每个资源的获取积分,增加了一些积分奖励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Q:
风的向荣   的"基于51单片机的GPRS通信设计(含源代码)"资料的确有问题,与GPRS一点关系也没有。
只有两 ...

就是一个51串口程序,还说是什么GPRS通信程序,连个AT命令也没有,他还振振有词。

网友D:
引用 网友Q:
风的向荣   的"基于51单片机的GPRS通信设计(含源代码)"资料的确有问题,与GPRS一点关系也没有。
只有两 ...

人家名字叫通信,串口是不是通信,GPRS模块是不是用串口与51通信。。。。。其实没啥,反正资料我也没看,既然我卷进来了,作为一个版主,我觉得应该有义务或者有权利说一说个人看法,

首先,资料雷同没啥大不了的,因为量多。。。。肯定有重复的
资料不对也没啥,,,,,按照我个人经历,,同样类型的资料我下载过很多
很多资料基本没用,,,,因为作为一个开源小人物,,,根本做不到所有资料出自自己手中
分享那么多的资料,能有一大半是能帮助别人,就已经是很不错了。。。。

第二,没必要斤斤计较。资料不好,删除就是了。

第三,论坛以和为贵,大家都别吵了。多交流就好了。因为,管理人员也不容易。听我一句吧,都差不多就好了。OK????

大家以后尽量看过资料亲自用过再开源是最好的,上传描述清晰一点。我相信二姨家的管理员是公平公正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51串口程序,还说是什么GPRS通信程序,连个AT命令也没有,他还振振有词。 ...

人家名字叫通信,串口是不是通信,GPRS模块是不是用串口与51通信。。。。。其实没啥,反正资料我也没看,既然我卷进来了,作为一个版主,我觉得应该有义务或者有权利说一说个人看法,

首先,资料雷同没啥大不了的,因为量多。。。。肯定有重复的
资料不对也没啥,,,,,按照我个人经历,,同样类型的资料我下载过很多
很多资料基本没用,,,,因为作为一个开源小人物,,,根本做不到所有资料出自自己手中
分享那么多的资料,能有一大半是能帮助别人,就已经是很不错了。。。。

第二,没必要斤斤计较。资料不好,删除就是了。

第三,论坛以和为贵,大家都别吵了。多交流就好了。因为,管理人员也不容易。听我一句吧,都差不多就好了。OK????

大家以后尽量看过资料亲自用过再开源是最好的,上传描述清晰一点。我相信二姨家的管理员是公平公正的。

@caijie001 按上专规则,这是与GPRS无关的内容。 否则这份程序可以被命名为"GPS通信程序"“GSM通信程序”等等。。。多次上传

网友J:
引用 网友Q:
风的向荣   的"基于51单片机的GPRS通信设计(含源代码)"资料的确有问题,与GPRS一点关系也没有。
只有两 ...

此类情况欢迎各位监督举报,受技术所限,审核人员并不是对全部资料及技术都能精通,下载站资源数较多,也无法对每段代码及其功能进行阅读研究,所以确实会存在此类情况。

@zubingming :已处理
@21ic下载 希望能接受我的举报,该资源的确有问题,特别是"USB下载线"那系列资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L:
哈哈,搞笑,用keil4去打开压缩程序文件,“程序呢,C文件呢?继续打开别的文件夹”“终于有了 ...

其实没啥,反正资料我也没看,既然我卷进来了,作为一个版主,我觉得应该有义务或者有权利说一说个人看法,

首先,资料雷同没啥大不了的,因为量多。。。。肯定有重复的
资料不对也没啥,,,,,按照我个人经历,,同样类型的资料我下载过很多
很多资料基本没用,,,,因为作为一个开源小人物,,,根本做不到所有资料出自自己手中
分享那么多的资料,能有一大半是能帮助别人,就已经是很不错了。。。。

第二,没必要斤斤计较。资料不好,删除就是了。

第三,论坛以和为贵,大家都别吵了。多交流就好了。因为,管理人员也不容易。听我一句吧,都差不多就好了。OK????

大家以后尽量看过资料亲自用过再开源是最好的,上传描述清晰一点。我相信二姨家的管理员是公平公正的。

@zubingming :确实没规定不能传手册,不通过只是限制手册资源比重,一般规则都有公布,特殊情况无法一一列出,请见谅。功能流程上我们也会完善
@zubingming :审核不通过并不是处罚哇 ┭┮﹏┭┮
@caijie001 :如果在21ic有不能过份上传datasheet这项规则,我愿接受处罚,但我一直处于未清楚状态,网站也没有这项告示,不能算我范规
@caijie001 :我没有在网站上看到过分上传datasheet不行,管理员也没通知我。如果我知,一定不上传datasheet 但举报我的网友上传的资料很不.
@zubingming :这次事件之后,两边都会有反思了,我也希望网友们多多举报,禁止浑水摸鱼这种行为。也希望管理员出点相应处罚规则。
@caijie001 看不惯举报别的时候,不去正视一下自己的问题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没啥,反正资料我也没看,既然我卷进来了,作为一个版主,我觉得应该有义务或者有权利说一说个人看法 ...

@caijie001
你好,不是根根计较,是该用户举报别人的同时先正视下自己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caijie001
你好,不是根根计较,是该用户举报别人的同时先正视下自己的问题 ...

所以说,开源之前先自己用过看过再放上去,是最好的

网友Q:
引用 楼主:
"风的向荣"这位哥们上传了一系列的"USB下载线"资料,令人感叹,为什么这样说? DIY过USB下载线的朋友都知,一 ...

风的向荣 这兄弟真行,这系列的USB下载线资料令我受不了,请问能把这资料下线吗?
头回见把一份DIY资料拆成这样

知道羞耻是怎么写的吗?
已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说,开源之前先自己用过看过再放上去,是最好的

即使自己没用过,上传之前也要先自己看看代码是否与该内容有关的,不是随便弄点上去就得了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风的向荣 这兄弟真行,这系列的USB下载线资料令我受不了,请问能把这资料下线吗?
头回见把一份DIY资料拆 ...

这位兄台说出了真话,谢谢

网友L:
引用 网友Q:
风的向荣   的"基于51单片机的GPRS通信设计(含源代码)"资料的确有问题,与GPRS一点关系也没有。
只有两 ...

哈哈,多学习,再来,虽然程序不是我的,但是GPRS转串口模块,无线透传,其实就是一个串口的收发。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哈哈,多学习,再来,GPRS转串口模块,无线透传,其实就是一个串口的收发。 ...

用到串口,但需要用AT命令控GSM模块附着GPRS网络,这样才叫到GPRS通信。

如果这样的逻辑,一个LED程序,就可以叫“汽车LED灯程序”“摩托车LED灯程序”"护栏灯程序",等等。。。。分NN次上传?

网友L:
引用 网友Q:
风的向荣   的"基于51单片机的GPRS通信设计(含源代码)"资料的确有问题,与GPRS一点关系也没有。
只有两 ...

如果你不懂,我可以给你科普,我这好在做一个类似的项目。有GPRS,有4G转串口模块,我告诉你,在透传模式下,你的GPRS,4G就是一个串口。还好有人懂。虽然程序不是我写的,我觉的人家没有错,你知道别人连的是GPRS模式还是其他的吗? @caijie001 点个赞。

点个赞。

@zubingming :拉低我的智商
@风的向荣 把你那程序上到这板上,能连到GPRS我服你。
@风的向荣 没有GPRS模块,只有GSM模块,通过GSM模块连接GPRS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你不懂,我可以给你科普,我这好在做一个类似的项目。有GPRS,有4G转串口模块,我告诉你,在透传模式 ...

哥哥,不是上个板上来就说明些什么。GPRS通信,是需要用AT命令控制GSM模块附着GPRS网络,然后启用GPRS透传,GSM模块才是实体

网友L:
引用 楼主:
哥哥,不是上个板上来就说明些什么。GPRS通信,是需要用AT命令控制GSM模块附着GPRS网络,然后启用GPRS透传 ...

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浪费我时间。不再回复。

@21ic下载 :您怎么看,我相信我不会说错吧。
@21ic下载 :为什么这么说,tpms方案定制就是他本人的号,再故意的煽动大家,说我的资料不行,什么的。。没有下载我的资料,居然有我的资料程序
@风的向荣 :大家交流技术,不必上升到生活人品哦,有问题提出即可,双方都不必动怒。
@21ic下载 :很明显,生活上也是一个loser而已。无需浪费我时间。
@21ic下载 :哈哈,这种人我见多了。说到底,就想让他的资料通过,给他积分。然后千方百计的说别人的不行。
@21ic下载 :没有争议的,有人故意挑刺而已,其实我多无所谓,不想跟这种人浪费时间了。
这个资源我没有直接删除,修改了标题及描述,避免争议。

网友L:
没有下载不可能有资料的程序, 就是一个人。从这2个账号发布的消息看,多是在诽谤。
人品可想而知,其他我不多说,大家可以自行辨别。一个跳梁小丑的表演而已。我没关系,一个资料而已。看到大家被误导,我才出来指出这种人。这么处心积虑,千方百计的去算计别人,哎。。。。。最后一次发帖回复
@21ic下载  @dirtwillfly
@前功尽弃
@freeelectron
@caijie001 @xyz549040622 @焊丝滚成球 @qq553605454 @21ic小喇叭 @21小跑堂 @21小管家

楼主:
贴已结,感谢21ic,感谢我同事敢于说真话。
该用户的资源下不下架,不重要,重要是21ic网能认识到有这种恶意上传。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审核人员确实不是对全部资料及全部技术都熟知,所以审核时会有一定偏差,今后审核过程我们也会去更仔细的 ...

可以交给版主,哈哈。

网友K:
引用 网友D:
人家名字叫通信,串口是不是通信,GPRS模块是不是用串口与51通信。。。。。其实没啥,反正资料我也没看, ...

我感觉这个事情还是要理清,还是计较的,这样才有所完善

网友K:
引用 网友Q:
风的向荣 这兄弟真行,这系列的USB下载线资料令我受不了,请问能把这资料下线吗?
头回见把一份DIY资料拆 ...

把DIY资料拆分上传,风的向荣 这位兄弟把投机取巧演绎的淋漓尽致

网友R:
要不然多招聘点审核人员?计件发工资如何?这样网站的开支不会太大 还显得专业一点

网友S:
引用 网友D:
人家名字叫通信,串口是不是通信,GPRS模块是不是用串口与51通信。。。。。其实没啥,反正资料我也没看, ...

我觉得对于资料还是需要斤斤计较,否则资料库就成了一个垃圾堆了。我以前需要外设的驱动的时候,搜索到的都是CSDN的,包括一些偏门的都有,而且是货真价实的。

CSDN举报属实会处罚上传者,举报者也得到奖励

网友T:
引用 楼主:
这位正义哥们让我吃一惊。说得这么正义,自己却传着一些重复而内容不对应的资料,危害21ic网。
好吧,我继 ...

IC资料有评分机制吗?有的话可以优先搜索到,对上传者也是有利的
上传有达人机制吗?有的话可以对达人免去一些审核步骤
资料也有重量吧,只有10几K的就不要通过了,最起码打包到1M才可以
资料里面一堆OBJ充数的有吗?自动审核应该剔除吧
重复问题,如果是二进制文件很难比较,文本格式的话比例太少。查重形同虚设

建议论坛多增加版主,或者版主评分里增加资料审核评分的部分

网友U:
论坛需加大审核力度,把更多好的资料分享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