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教,用TPS54340产生负电压是EN怎样处理?

楼主(2018-05-14):
下图为利用TPS54340从+18V产生-18V的线路,请问EN应该怎样处理,直接浮空可以吗?请问我的这个线路有没有问题,第一次做负压,不是很熟悉,还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最好电阻分压接电源,具体分压电阻多少 参考手册

网友B:
没看规格书么?悬空默认允许。
输入18V输出-18V,加一起36V,已经到了此IC的最高电压,注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规格书么?悬空默认允许。
输入18V输出-18V,加一起36V,已经到了此IC的最高电压,注意哦。 ...

悬空的话EN的电压应该是负电压是不是?IC最大电压为42V,36V应该能承受

网友C:
要考虑SW的开关尖峰电压。
可靠性设计要留够余量。
18V输入输出肯定也不会就一直就是18V一点波动也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悬空的话EN的电压应该是负电压是不是?IC最大电压为42V,36V应该能承受

电压的正负是相对的。EN相对与IC的GND来说的,一直是0V或正的电压。

网友D(2021-10-18):
楼主,调出来了吗,有点问题想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