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SIM800C的功耗大,电池才600mAh,有什么办法降低功耗么

楼主(2018-05-14):
(无正文)

网友A:
基于模块没戏,要自己基于mtk芯片开发。

网友B:
sim800c不行,你可以用我们的模块,在网待机不到1mA,我可以发资料给你,QQ2546112380

网友B(点评):
而且我们的联网速度信号等各方面都是最顶尖的

网友C:
即使待机1mA电流,电池供电的系统,估计客户体验会很差,人家不带联网的血压计,电池可以工作好久。
每次开始测试血压时,开始给模块上电,这样血压测试完毕,估计已经注册完成了,缺点是测试血压时,GPRS模块的干扰比较大。

网友B(点评):
还好吧,GPRS模块哪有干扰?只是用来传输数据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B: GPRS模块没有干扰?亏你还是卖模块的,我手机研发做了20年了,设计首先考虑的就是避免干扰。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C: 没听过,我就知道天线之间有干扰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B: GPRS模块,注册时、开始呼入呼出时,发射功率最大,电源纹波变大,也会通过无线发射,直接干扰低频模拟电路。瞬间电流2A,瞬间RF功率2W。

网友B(点评):
大佬QQ多少,学习一下,瞬间电流那些我知道,没听过有什么影响。。。

网友D(点评):
肯定有干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使待机1mA电流,电池供电的系统,估计客户体验会很差,人家不带联网的血压计,电池可以工作好久。
每次开 ...

谢谢,目前第二个血压计我也是测量时上电,泵阀的功率也很大,就是怕电池供电不稳,搞了个大的胆电容,联网注册时的功率应该没有发送时大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目前第二个血压计我也是测量时上电,泵阀的功率也很大,就是怕电池供电不稳,搞了个大的胆电容,联 ...

GPRS的功耗,影响电路性能的,关注的是瞬间电流,一般不关心平均电流。
瞬间电流只和发射时的功率等级有关。
所以,联网注册时,或者呼入呼出开始握手阶段,功率等级最大,瞬间电流没有区别,都最大。
平均电流和发射时间有关,和内容多少有关,和信号强度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RS的功耗,影响电路性能的,关注的是瞬间电流,一般不关心平均电流。
瞬间电流只和发射时的功率等级有 ...

好的谢谢。看来这些都是实际测试评估才行了

网友B(点评):
您可以试试我们的模块,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E:
改成wifi吧,通过wifi接入互联网,还不用花额外通迅费用,这样的血压计已经很多。

网友F(点评):
蓝牙,安全。 病人心脏不会骤停

网友E(点评):
回复 网友F: 没有任何案例报道表明无线辐射会引起心脏骤停。即使是心脏起搏器(起搏器受扰跟心脏骤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手机的辐射都在安全范围内,更不要说功率小很多的WIFI。蓝牙入网需要借助手机或其它支持蓝牙的联网设备,远不及WIFI方便。

网友G:
功耗大是模块本身的问题,只有选择一些低功耗的来更换,或者选择其他方案

网友B(点评):
我们的模块都是低功耗,800C那些不能低功耗性能也不行

网友G(点评):
你们是啥模块啊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G: GU906

网友H:
记得有个SIM800L,共享单车怎么做的?GPRS长连接可能性不大,电流太大了,有可能是短信开锁。

网友B(点评):
共享单车靠太阳能充电,结果被人贴了牛皮癣,损坏率很高

网友G(点评):
回复 网友B: 不是靠太阳能充电吧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G: 用的18650的电池,但是也不能一直用下去啊,摩拜那个篮子就是太阳能板

网友I:
换方案,NB-IOT, LoRa

网友J:
WIFI,GPRS都是油老虎,对于电池供电来说
如果启用睡眠模式,有一个问题不得不考虑,就是唤醒时间,GPRS的唤醒时间太长,在唤醒阶段模块运行在全功耗,所以有睡眠模式也不是好方案
蓝牙,ZEGBEE等虽然功耗低,但缺点也明显,不方便接入互联网,通讯距离也很近
BN-IOT,LORA等功耗低,适合传输数据量小的应用,但NB-IOT网络只有很小的一块区域,你可以问一下上海的覆盖率有没有达到20%?Lora同样的问题

网友B(点评):
那是800c,如果是我们的模块搜索gprs速度贼快

网友J(点评):
@ren1314 贼快是几秒?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J: 客户测的好像是不到5s,而且我们的低功耗

网友J(点评):
回复 网友B: 5秒的唤醒时间太长,我们的项目只允许1秒内唤醒,看样子不能用GPRS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J: 我们自己测的就是1s

网友K:
我用2400mAH@1A的18650电池启动不了sim800C是什么情况,我直接在VBTA上并联了一个1000uf的钽电容,还是不行,求大神指点

网友B(点评):
800c都不是低功耗,用我们的撒

网友L(2018-06-27):
引用 网友K:
我用2400mAH@1A的18650电池启动不了sim800C是什么情况,我直接在VBTA上并联了一个1000uf的钽电容,还是不行 ...

可能你的电源电路某个地方有瓶颈,比如保险丝或者二极管,异或是18650的限流保护板。
一般情况下,2400mAH的正品18650输出瞬间最大电流2A是没问题的,这足够800C启动用了。
另外也要检查一下800C的外围

网友L:
带GPRS的血压计是给谁用?或者说什么场景用?

网友M:
引用 楼主:
谢谢,目前第二个血压计我也是测量时上电,泵阀的功率也很大,就是怕电池供电不稳,搞了个大的胆电容,联 ...

注册联网时,功耗和发送数据时一样也是比较大的通常在200mA左右,具体要看信号质量,可以用霜蝉的SC-GS201低功耗DTU模组  这个用在电池供电的场景非常适合,有关机模式32uA 低功耗模式平均2mA可维持与服务器连接  飞行模式1mA

网友N(2018-09-10):
你可以用NB-IOT 的嘛 功耗小

网友O(2018-10-24):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P:
只有 NB-IOT了

网友Q:
推荐,Telit的模组,功耗贼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