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单片机引脚产生脉冲,驱动线圈做隔离电源?

楼主(2018-05-14):
利用单片机的引脚产生脉冲,驱动线圈,制作隔离电源,负载3.3V,小于20mA,请问这样可行吗?有相关的方案吗?

楼主:
用过隔离模块,但是自身功耗太大

网友A:
要求的效率是多少? 电源是5V?
可以做出这样的隔离电源, 变压器的设计有一定难度。

网友B:
可以做。
但单片机没这么大的驱动能力和耐压也低,需要外部加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
但单片机没这么大的驱动能力和耐压也低,需要外部加驱动。

不加外部驱动的情况下能到10ma吧?

网友C:
可以,还可以把pwm和ad采集加上,就是数字电源了。只是开关频率不高

网友D:
必须可以,我经常用到,IO输出几十~几百KHZ,驱动三极管或MOSFET,再接变压器,输出整流滤波稳压就可以了。效率不会很高,可以到70%,但是电流小,无所谓。一般我用磁环来做变压器,量产时厂家订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