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推荐的小信号放大书籍

楼主(2018-05-14):
各位老师,
  最近在做一个小信号放大项目,有没有推荐的小信号放大的书籍或者资料呢?
  多谢啊!

网友A:
你搜搜:锁相放大器

网友B:
ADI运算放大器应用技术手册和运放应用100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搜搜:锁相放大器

多谢!
锁相放大器不是数字信号了?印象中锁相环是产品频率的

网友C:
具体是什么样的信号?

网友D:
具体一点,信号幅度?频率?要求放大多少倍?
否则别人没法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是什么样的信号?

0~2毫伏级别,20~1KHZ放大,肌电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0~2毫伏级别,20~1KHZ放大,肌电信号

肌电信号,共模干扰比较大,单纯信号的话从电极输出比较好处理,选择噪声小的运放,CMRR越高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