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分享我的失败设计

楼主(2018-05-14):
有个项目要求设备在市电断电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备用电池继续工作,并且在有市电的时候可以给电池充电。我的整体设计框图如图一所示。
                        图一
但是测试的时候发现防倒灌二极管发热严重,于是更改设计防倒灌设计修改为图二所示。

                    图二
原本以为完美解决问题了,结果样机测试的时候发现当仅用电池供电的时候没问题。但是使用市电的时候如果突然断掉市电,开关电源的电并不会立即放光从而使Q2继续导通Q1也继续导通,这时候电池的电倒灌回15V端形成自锁,根本起不到防倒灌作用。
很不幸发现问题的时候已经做了数台样机并且有一台已经发货了(我们公司的传统没什么好说的),没办法暂时只能换回原方案用个大功率的二极管。下一步我打算使用图三的方法,但是又觉得太啰嗦了点。请各位前辈们指点迷津。

                      图三

@gaohq :三串18650锂电池
请告知电池电压范围

网友A:
在功耗允许的情况下,在15V开关电源输出端增加假负载,使开关电源可以快速放电。也可以选用带PG信号输出的开关电源,利用PG信号去控制MOSFET的通断。

@zyj9490 :谢谢指导
没用,除非快过MOS管的流动速度。

网友B:
参考无线电基地台通信电源,输出直流13.8V,蓄电瓶是12V/100A.

网友C:
备份电源没有那么简单的,用MOS管取代单向导电二极管,从能源流向上完全不同,核心是二极管只能单向导电,MOS管在开启时,电流可以双向流动,关键是+15V断电信息必须是独立的,即是开关电源必须搞成原初级隔离,通过光隔取得初级电源的状态。去控制三极管。这才叫解耦。

网友C:
断电的信息必须取之于开关电源的初级即可。通过光耦控制三极管。

网友D:
3号图没用,开关电源的15V延迟一样会让图3开启自锁啊  ,感觉和图2没什么区别

网友D:
就用大功率的二极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备份电源没有那么简单的,用MOS管取代单向导电二极管,从能源流向上完全不同,核心是二极管只能单向导电,M ...

如果在允许一定倒灌的情况下,图三是不是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3号图没用,开关电源的15V延迟一样会让图3开启自锁啊  ,感觉和图2没什么区别 ...

如果允许一定倒灌的情况下,当倒灌后15V位置的电压就是电池电压这样PNP管子就无法导通了。

嗯 有道理

网友E:
用个比较器,让电池电压和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比较,一旦电池电压高于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则让Q2关闭,否则Q2打开给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个比较器,让电池电压和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比较,一旦电池电压高于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则让Q2关闭,否则Q2 ...

当倒灌以后电池电压和开关电源电压是差不多的,这时候比较器状态就难说了。

MOS管根本没有关断的间隔,自锁瞬间发生,除非采用BOOST充电架构,开关电源上的续流管限制电流流向,
@gaohq :开关电源电压是高于电池电压的,开关电源电压下降到电池电压的时候就开始倒灌了。
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下降在前,然后才有电流倒灌现象,用比较器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当倒灌以后电池电压和开关电源电压是差不多的,这时候比较器状态就难说了。 ...

电源变压器次级是否有电,是决定供电方式唯一而且准确的办法,按照此思路设计就不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在允许一定倒灌的情况下,图三是不是可以用。

要看电池充电管理器原理。

网友E:
三串电池 最高电压 4.2 *3 =12.6V  设置 15V 电压降到 13V 开始关闭PMOS

稳压管D1是多少伏的??
有道理!
这也是一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串电池 最高电压 4.2 *3 =12.6V  设置 15V 电压降到 13V 开始关闭PMOS

那我的图三可不可以呢,允许短时间的倒灌。当开关电源电压下降到电池电压,电流倒灌以后15V端的电压和电池电压差不多(倒灌时电源管理处损耗很小),这样PNP管子就无法开启了也类似于你给出的电路。@zyj9490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我的图三可不可以呢,允许短时间的倒灌。当开关电源电压下降到电池电压,电流倒灌以后15V端的电压和电 ...

你的图3不可以,14楼的图利用了电池电压上限性特点。从而避了反馈这个通路,关断MOS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我的图三可不可以呢,允许短时间的倒灌。当开关电源电压下降到电池电压,电流倒灌以后15V端的电压和电 ...

图3从原理上可克服断电时的自 锁的问题。电池通过二个电阻流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图3不可以,14楼的图利用了电池电压上限性特点。从而避了反馈这个通路,关断MOS ...

我简述一下对14楼电路的理解您看一下对不对。使用稳压管将Q1的发射极电压稳定在某一个电压值,将开关电源正极分压后接到Q1的基极,这样当开关电源电压下降到某一电压值(比电池电压高)时导致Q1的Vbe不足以开启Q1进而关闭MOS管。那么我的图3当开关电源掉电后的具体表现是什么样子的呢,请前辈指点不要嫌我啰嗦,我看了您两个楼的回复没看明白到底能不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简述一下对14楼电路的理解您看一下对不对。使用稳压管将Q1的发射极电压稳定在某一个电压值,将开关电源 ...

当没有供电时,导致+15跟电池电压相似,无法导通PNP,无电流到下管的基极,导致MOS管的gs无电压,MOS管关闭。+15V继续下降,直到二个分压电阻分得的电压平衡,可能会反向堆住(Q)。无电流到下管基极,进入稳定的裁住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没有供电时,导致+15跟电池电压相似,无法导通PNP,无电流到下管的基极,导致MOS管的gs无电压,MOS管关 ...

那我把R5删掉行不行,“反向堆住”是什么意思。

反向截住。

网友F:
提供一个以前发过的思路。

其实这个电路的分析重点应该放在Da的输出电压。
gaohq:你好,是不是你有实际试过?能否告知不能用之处,以便改进。
这个。。。。提供个思路是可以,但实际就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提供一个以前发过的思路。

多谢老哥的提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我把R5删掉行不行,“反向堆住”是什么意思。

可以

网友G:
你需要的是这个电路

多谢!
xch
那个R5在电路中指示模拟测量电流方向用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哥的提点。

图3的电路在电池充满时,或+15V与电池电压相近时,会发生时充与不充的问题。就差一个VBE。

是的。

网友H:
防倒灌?充电没用专门的芯片?

网友F:
21楼电路,DC被整流二极管封住,不会倒灌。

网友I:
学习了,看到大神们的讨论,21楼的电路,三极管会不会发热。

版主:既然我的帖错,K5却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尽与学术无关P话,算不算人身攻击?
这是去年的回帖,不知道当时的楼主有没有试过。 三极管发热情况应该与直流稳压电路的调整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防倒灌?充电没用专门的芯片?

没有,用DCDC做的恒流源做充电管理

网友:
虽然看不懂,还是学习学习

网友E:
Captzs  的电路在15V 降低到稍微低于电池电压的瞬间还是有倒灌的情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Captzs  的电路在15V 降低到稍微低于电池电压的瞬间还是有倒灌的情况。

很好!提出电路实际问题讨论,才是论坛的好风气。
你讲的“倒灌”是不是指DC电流经整流二极管流到AC变压器的次级?弄清楚后,讨论起来才一致。
是实测电路还是仿真?电流大概多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很好!提出电路实际问题讨论,才是论坛的好风气。
你讲的“倒灌”是不是指DC电流经整流二极管流到AC变压 ...

我没有实际测试,但可以肯定 那个负电压及其微小起不到什么作用。

你这个问题讲到电路的要点,等我心情好再详细讲。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提供一个以前发过的思路。

问一下,为何二极管Da的负极不是接到地,而接到桥堆上呢

等回复楼上的问题一起将。

网友K:
请参考笔记本 DC18.5V 3.5A 65W 电源管理模块设计。

网友E:
引用 网友K:
请参考笔记本 DC18.5V 3.5A 65W 电源管理模块设计。

可否直接贴图上来

网友F:
"他跟一年多前一样,AC桥整后沒有滤波电容却能冒出纯直流电压,经7805还得到10V。"

说明K5根本就不是要讨论,而是要人身攻击什么的。
1),关于以前7805的问题,我在贴的开头就说明,电容省略不画出。
2),21楼电路是接在稳压电路的。稳压电路里面没有电容吗?再说,楼主和其它网友的电路也都省略滤波电容。难道画一个电源,连电厂、变电站都有画出来吗?如果讲不出有用的话,最好是闭嘴。

K5,不讨论就离远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否直接贴图上来

加个电容比加个电厂容易得多。
先给个DC供电仿真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允许一定倒灌的情况下,当倒灌后15V位置的电压就是电池电压这样PNP管子就无法导通了。 ...

就是断电后电池会一直有倒灌

网友F:
接39楼。E电压大于DC,就同时充电。

网友L:
又是关于备用电源的古老话题,哈哈,呵呵,我这都有两种设计路线的样品,参数优越,并已经过长时间的检验,2w出卖

网友M:
普通的二极管大电流下
功耗严重,可以参考TI的智能二极管非常不错,

网友N:
电流不大的情况下,可在DC电源输入端串一个漏电流小的二极管,再在二极管阳极加一个电阻对地放电,然后市电掉电信号从电阻两端取

网友L:
引用 网友L:
又是关于备用电源的古老话题,哈哈,呵呵,我这都有两种设计路线的样品,参数优越,并已经过长时间的检验, ...

本人的两个设计方案一个是电子开关的,一个是功耗稍大的继电器方案,
切换都非常灵敏,没有任何拖泥带水的后遗症,楼主所提参数都能达到
价格可以商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本人的两个设计方案一个是电子开关的,一个是功耗稍大的继电器方案,
切换都非常灵敏,没有任何拖泥带水 ...

多谢老哥暂时不需要

网友O:
引用 网友C:
断电的信息必须取之于开关电源的初级即可。通过光耦控制三极管。

一语中的

网友P:
如果我不考虑切换压降问题,可否直接用两个二极管来完成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P:
如果我不考虑切换压降问题,可否直接用两个二极管来完成切换

我大体猜到了你的意图,如果不考虑压降和电流不大的话是可以这么做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大体猜到了你的意图,如果不考虑压降和电流不大的话是可以这么做的。 ...

你这个电流不大有点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这个电流不大有点模糊

肖特基二极管压降我们按照0.5V算,二极管流过1A的电流时,消耗在二极管上的功率就是0.5W,这0.5W肯定全用来发热了(电流越大二极管的压降也会增加),你按照你的电流算一下消耗在二极管上的功率,看能不能接受。同时也要注意不要超过二极管的最大承受电流。

网友F:
引用 楼主:
肖特基二极管压降我们按照0.5V算,二极管流过1A的电流时,消耗在二极管上的功率就是0.5W,这0.5W肯定全用 ...

    有一个解决大电流整流时二极管发热的方案,用4个MOS代替4个二极管,利用MOS工作于开关状态,达到消耗功率最小而发热最小的目的。有关资料上网查阅。

网友Q:
我们有专用的防倒灌解决方案

网友Q:
我们有专用的防倒灌解决方案,需要请联系13376179098

网友R:
慢慢来,不要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