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和双向可控硅的过压保护电路

楼主(2018-05-14):
这是个官方给的基于TL431和双向可控硅的过压保护电路,大侠给分析下是怎么过压保护的?
以下是我根据原理图进行分析的:
        当电源升高,V1大于2.5V(TL431基准电压)时,TL431导通,V2为低电平,双向可控硅关断;
        当电源降低,V1小于2.5V(TL431基准电压)时,TL431截止,V2为高电平,接近电源电源电压,双向可控硅导通,保险丝烧坏。

那么,问题来了:这种情况下应该不能实现过压保护啊,电压越小,可控硅才能导通,不能实现过压保护啊?
请大侠给予指导!多谢赐教

楼主:
在线跟各位大侠讨论,不讨论清楚不结贴。

楼主:
?没有人么?

网友A:
先搞懂双向可控硅要怎样触发才会导通

能指导下么?

网友B:
电源是DC直流的,双向可控硅也就是当单向的用吧

网友C:
R1可调电阻影响431 431影响TRAIC

网友D:
此电路中的双向可控硅工作在第三象限;可以实现最基本的过压保护,但存在时延较大,后面还需要串接保护电路才能做到完善的防护。

网友E(2018-07-04):
TL431后一般应该是BT151这种单向可控硅了吧

网友F:
自己把可控硅的工作原理搞清楚就OK了。

网友G:
你看错双向可控硅触发极方向了,线路是正确的,过压后,TL431导通,可控硅触发极V2为低电平,注意双向可控硅是反方向安装的,因此,双向可控硅导通。保险丝熔断。
当未超过额定值时候,TL431截止,V2=V0  可控硅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