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

楼主(2018-05-14):
第一次接触STM32,想请问下STM32L476x的片上ADC单通道连续采样的最大采样速率是多大?看了半天数据手册看不明白

表示也对这个芯片很蒙

网友A:
5M;
而且最高分辨率16位;
我刚发的帖子,也有截图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2510676-1-1.html
这个帖子

你好,我需要用STM32L476RG采样三类信号,一类是以5Msps速率连续采样信号,第二类是单次采样温度值,第三类是单次采样压力值,三类按顺序完成就可以,是否可以通过配置它内部的3个ADC,分别指派1个adc负责一类任务,三个adc顺序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