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1如何唤醒单片机

楼主(2018-05-14):
(无正文)

网友A:
中断唤醒啊!允许定时器的中断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唤醒啊!允许定时器的中断就行了

我尝试了无法进入中断,但我不加SLEEP,在中断中设断点,会暂停,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外部时钟设置不对啊?

网友A:
有的单片机需要配置允许中断唤醒单片机,有的单片机睡眠之后为了减功耗会停止定时器。好好看下单片机手册的相关说明,仔细研究下。

网友B:
什么型号单片机?
TIMER1设置异步,且外部32.768k晶振能在睡眠下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型号单片机?
TIMER1设置异步,且外部32.768k晶振能在睡眠下唤醒

PIC16f1787,用的是4M晶振,外部4M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PIC16f1787,用的是4M晶振,外部4M不行吗?

不行,要在T1OSO,T1OSI脚接入32.768k,启动该晶振并设置为异步,然后TIMER1时钟选用选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要在T1OSO,T1OSI脚接入32.768k,启动该晶振并设置为异步,然后TIMER1时钟选用选用它 ...

好的,我再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