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程序空间是多少?

楼主:
N76E003程序空间是多少?资料上写18K,但是实际应用14K多一点,就不行了,程序编译后就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A(2018-05-15):
因为还要放启动代码之类的啊。

网友A:
不能运行跟代大小无关吧。是不是配置字没设置对。

网友B:
不能正常运行是出了什么问题,什么样的故障。是运行不了,还是运行后部分有误。或者跑飞。

网友C:
14就对了。

网友C:
默认下,分配给程序的就是14K,另外4K划分给LDROM了。

网友D:
这个在nu-link烧录的时候是可以修改的吧。

网友E:
默认是使用14,你那没错。

网友F:
看手册啊,可以配置的。

网友F:
默认没有使用完。

网友G:
手册写的清楚啊,先认真全部看一遍,了解个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