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可调电压稳压器LM317T结构图分析

楼主(2018-05-15):
可调电压稳压器LM317T结构图分析

      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的LM317T是一种常用的可调电压稳压器,能以最大1.5A电流提供1.25V~37V的输出电压。用一只电位计就可以调节输出电压。图1中的电路用一个模拟电压代替了电位计,模拟电压可以由一个PWM(脉冲宽度调制)信号控制。通过一只微控制器或任何其它数字电路都可以控制此信号。同一个微控制器还能够动态地监控和调节LM317T的输出。

  通过一个RC低通滤波器和一只运放,就可以将PWM信号转换为一个直流电平,用于调节LM317T的输出电压。改变输入信号的脉冲宽度,就可以在低通滤波器的输出端产生0V~5V的模拟电压。运放对电压做乘积,以获得所需的电压范围。

  如果须将输入电压乘2,则LM317T的调节端就获得0V~10V的电压。其输出范围为1.25V~11.25V。LM317T的输出电压公式为VOUT=VADJ+1.25V。选择适当的R4与R2值,就可以改变运放的增益。必须消除运放的偏移电压。RC低通滤波器中电容与电阻值的选择取决于PWM信号的频率。

网友A:
LM317T的输出电压公式为VOUT=VADJ+1.25V。选择适当的R4与R2值,就可以改变运放的增益。必须消除运放的偏移电压。RC低通滤波器中电容与电阻值的选择取决于PWM信号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