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应该如何选择负电源方案

楼主(2018-05-15):
我所知道的产生负电源的方法一是电荷泵,二是将DCDC输出接地。不知道这两种方案各自优缺点是什么分别适用于哪种场合?

网友A:
“电荷泵”也是一种“DCDC”,只是其无感而已。

一般而言,“电荷泵”输出功率较小,而(含感)的“DCDC”则可以有较大的功率输出。当然,这些都是在常规器件规格下的划分。

网友B:
电荷泵就是输出电流小一点,DCDC大一点!

网友C:
我经常用一个普通的升压IC,输入3~12V,输出+-5V,电流可达300mA或以上。通过适当的滤波,可以获得低纹波的双电源,用于手持仪器非常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经常用一个普通的升压IC,输入3~12V,输出+-5V,电流可达300mA或以上。通过适当的滤波,可以获得低纹波的 ...

一般采用二极管倒相方式获得的电流并不大,负压能搞出300mA已经很好了,比电荷泵输出大多了

网友E:
分立的电荷泵可以在很小的板子上轻松做到几百瓦输出,效率96%以上。

还请详细指点一下

网友E:
把电荷泵的原理图翻出来看看,  开关元件选用低导通电阻的MOSFET, 就可以做出比较好的电荷泵, 比电感方式的电压变换器成功率高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般采用二极管倒相方式获得的电流并不大,负压能搞出300mA已经很好了,比电荷泵输出大多了 ...

用的电感的,升压IC+电感+电容,可以做升降压、负压一起稳压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分立的电荷泵可以在很小的板子上轻松做到几百瓦输出,效率96%以上。

这个好技术,不知道很小的板子有多小? 比较感兴趣。

几百瓦输出,比如我要12V输出,就算120瓦,也要输出10A,乖乖。。。。

网友E:
四五年前在 淘宝 上看到的, 24V入,48V 10A 出,或者-24V 20A出,效率97%,板子上没有看到散热片。 现在找不到了。
  相应的好象是在前几个月前看到个新闻,有公司出了款一张名片大的电荷泵,1200W。说不准之前那个家伙,就是被哪家收去了做了这个小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五年前在 淘宝 上看到的, 24V入,48V 10A 出,或者-24V 20A出,效率97%,板子上没有看到散热片。 现在找 ...

这也太歹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