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指大家指点,全双工rs485电路是否设计正确

楼主(2018-05-15):
大家好,我设计了一个全双工rs485的电路图,如下图所示:
其中我把TXD_N下拉到GND,TXD_P上拉到5V.
我后来在网上发现,有些全双工485电路图TXD_N,TXD_P是不要电阻对它下拉和上拉的,但也有些电路图是对
TXD_P进行下拉到GND,TXD_N上拉到5V,我现在都被 搞糊涂了,这个电路设计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A: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建议吧上拉和下拉电阻的并联电容去掉。R123这个电阻不要随便加上去,他主要用在终端的设备的阻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建议吧上拉和下拉电阻的并联电容去掉。R123这个电阻不要随便加上去,他主要用在终端的设 ...

谢谢您了

网友B:
没听过 485 全双工的说法,你这个是 422.

其实 485 通过一种特殊的方法可以当作全双工来使用,所有节点之间可以任意通讯,不用考虑数据冲突的问题,仿佛任意节点之间都存在独立的 422/232 线路,但实际硬件上是共用单个通道的 RS485 线路。

@TeaC :你說的對,422 485 232 只是電平定義,兩個半雙工加起來就是全雙工:可以分開兩個芯片,也可以集成在一顆芯片裏。但這種方式線多,不支持總線,通用性較差。
RS485是有全双工的芯片的 SP3490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817/17/4083881_141213256.shtml

网友C:
个人觉得,RXD_P,RXD_N上下拉的电容可以去掉,有了电容反而影响数据波形,导致波形上升时间增加

网友D(2018-12-21):
引用 网友B:
没听过 485 全双工的说法,你这个是 422.

其实 485 通过一种特殊的方法可以当作全双工来使用,所有节点之 ...

关于你说的特殊方法,是在协议层做处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关于你说的特殊方法,是在协议层做处理吗?

RS485(半)全双工实现

https://blog.csdn.net/passerbyyuan/article/details/78477756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关于你说的特殊方法,是在协议层做处理吗?

是的,兩種方式,一種是類似 CAN 的按位仲裁,另一種是通過 Break 同步,這裏有時順資料:

https://github.com/dukelec/cdbus_ip

第二種方法很方便用純單片機軟件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