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逆变器的cbb电容选用?

楼主(2018-05-15):
最近搞了个逆变器,想请问几个问题我的直流是800V,IGBT可承受1200V,逆变器输出电流rms大约2.5A而已
1.如果没加CBB吸收电容,IGBT承受的住吗?
2.如果要加CBB应该选用多少容值和电压的CBB电容呢? 目前打算加0.1uF/1000v这可行吗?
3.CBB电容应该并联在每个IGBT的C E管脚还是并联在逆变器每一相旁边呢?还是都行?

网友A:
1 受得住 ,但是 易坏,EMC 过不了
2 1000V 有点低 用1200VDC CDE无感吸收电容
3 IGBT 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受得住 ,但是 易坏,EMC 过不了
2 1000V 有点低 用1200VDC CDE无感吸收电容
3 IGBT 管脚 ...

实验室要高一点的电压 只有0.015uF /1600V的CBB电容,容值小了点,但电压比较高,请问这行吗?

网友B:
1,能不能承受取决于尖峰电压,叠加在母线上的,造成这个的主要原因是寄生参数(母排的寄生电感)和比较大的di/dt

2, 如果这个尖峰电压很高,那就需要加,加的大小取决于在系统最恶略情况下可能产生的电压尖峰,例如半桥直通

3,你这个功率等级的一般在IGBT C/E两端加,尽量靠近减小吸收回路的寄生电感,多数加的都是R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