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在信号中频段,净输入量、输入量、反馈量均为实数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5-15):
这通常是简谐稳态下的分析,“中频段”的响应通常“相移”较小所以呈现出近似“实数”。“中频段”外,由于存在较大的“相移”,而“相移”在相量分析中表现为乘一个“复数”(虚部不可忽略)。

网友B:
前几天有个人问过同样的问题,中频段认为所有储能元件“
失效”--要么开路,要么短路!所以无虚数存在!

楼主:
谢谢,以上的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