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STM32F407写24C02芯片的程序,移植到GD上后就不行...

楼主(2018-05-15):
STM32F407写24C02芯片的程序想移植到GD32F407
//初始化IIC接口
void AT24CXX_Init(void)
{
        IIC_Init();
}

void IIC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GPIOB8,B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IIC_SCL=1;
        IIC_SDA=1;
}

u8 AT24CXX_Check(void)//检测AT24CXX是否正常,返回1检测失败
{
        u8 temp;
        temp=AT24CXX_ReadOneByte(255);
        if(temp==0X55)return 0;
        else//排除第一次初始化情况
        {
                AT24CXX_WriteOneByte(255,0X55);
            temp=AT24CXX_ReadOneByte(255);
                if(temp==0X55)return 0;
        }
        return 1;
}

移植到GD上后一直是返回1,检测失败。
我已修改了:#define HSE_STARTUP_TIMEOUT ((uint16_t)0xFFFFF)
#define I2C_EVENT_SLAVE_TRANSMITTER_ADDRESS_MATCHED ((uint32_t)0x00060002)
#define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uint32_t)0x00070002)

求教高手。。。

后来我又单步调试过了,发现PB8(SCL),PB9(SDA)为输出模式时,发送数据给24C02芯片是没问题的;当PB9改为输入模式时,想要读取储存的数据,SCL需要拉低再拉高,但是24C02的SDA输出的永远都是1,也就是11111111,OXFF。。。。。有高手知道为啥么???
u8 II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receive=0;
        SDA_IN();//SDA设置为输入
    for(i=0;i<8;i++ )
        {
        IIC_SCL=0;
        delay_us(3);
                IIC_SCL=1;
        receive<<=1;
        if(READ_SDA)receive++;
                delay_us(2);
    }
    if (!ack)
        IIC_NAck();
    else
        IIC_Ack();
    return receive;
}
#define SDA_IN()  {GPIOB->MODER&=~(3<<(9*2));GPIOB->MODER|=0<<9*2;}        //PB9输入模式
#define SDA_OUT() {GPIOB->MODER&=~(3<<(9*2));GPIOB->MODER|=1<<9*2;} //PB9输出模式

楼主:
已找到原因了,还是GD芯片速率太快导致的写入操作并没有执行完成,自然也无法读出来。更改如下:
//产生停止信号
void IIC_Stop(void)
{
        SDA_OUT();
        IIC_SCL=0;
        IIC_SDA=0;//STOP:when CLK is high DATA change form low to high
        delay_us(4);
        IIC_SCL=1;
        delay_us(4);//////////////////////就是这边加个延迟就可以了!!!!!!!!!!!!!!!!!!!//////////////////////////
        IIC_SDA=1;
        delay_us(4);
}

网友A:
寄存器以及时钟有一些差别

网友B:
最新的软件应该可以烧录直接使用,

网友C:
24cxx应该是很简单的,
IIC_SCL=1;
IIC_SDA=1;
这是51中的操作吧。

楼主:
GD速度快,所以我加大了一点函数里的延迟,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D:
访问24CXX系列EEPROM用IO仿真的I2C才是最方便可靠的。

楼主:
后来我又单步调试过了,发现PB8(SCL),PB9(SDA)为输出模式时,发送数据给24C02芯片是没问题的;当PB9改为输入模式时,想要读取储存的数据,SCL需要拉低再拉高,但是24C02的SDA输出的永远都是1,也就是11111111,OXFF。。。。。有高手知道为啥么???
u8 II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receive=0;
        SDA_IN();//SDA设置为输入
    for(i=0;i<8;i++ )
        {
        IIC_SCL=0;
        delay_us(3);
                IIC_SCL=1;
        receive<<=1;
        if(READ_SDA)receive++;
                delay_us(2);
    }
    if (!ack)
        IIC_NAck();
    else
        IIC_Ack();
    return receive;
}
#define SDA_IN()  {GPIOB->MODER&=~(3<<(9*2));GPIOB->MODER|=0<<9*2;}        //PB9输入模式
#define SDA_OUT() {GPIOB->MODER&=~(3<<(9*2));GPIOB->MODER|=1<<9*2;} //PB9输出模式

网友E(2019-03-23):
这个看下时钟时序的

网友E:
还一个是总线的时钟源的是否一致

网友F(2020-07-01):
谢谢分享,,,,,看完帖子记得加点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