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 2.04.6725 使用问题

楼主(2018-05-15):
使用该软件时能识别NU-LINK,但是不能识别我使用的单片机N76E003,请问有碰到类似问题的朋友吗?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是不是芯片和编程器没有接对。

网友B:
接口完全正确吗

网友C:
识别不了,就是这个编程器跟单片机没有接对。

网友D:
N76E003不用外围电路只接5根线到NULINK上即可识别的,VCC,GND,DAT,CLK,RST。不要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