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对于三电平整流/逆变电路中6个钳位二极管可以使用快恢复二极管么

楼主(2018-05-15):
对于三电平整流/逆变电路中,拓扑结构中存在6个钳位二极管与中点电位连接,这6个钳位二极管可以用快恢复二极管来搭建电路么??有没有了解的前辈

网友A:
快恢复的电流和电压等级够用的话可以

另外,你说的是T型3 电平还是I型3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