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超级大电容结构与超再生接收电路

楼主(2018-05-15):
超级大电容结构与超再生接收电路

    超级电容模式是针对以上两种结构的局限而产生的,因为前两种结构的最大输出电流受到电池使用规格的限制。如果假定工作电流均可以达到1A,且输出电压是输入电压的2倍,根据前面给出的效率表达式,假定各自的平均效率可以达到80%,那么映射到输入端的电流就可以达到2.5A,从而会引起过放电和很大的压降,这对于锂离子电池是不允许的。所以当输入端电池需要提供的电流大于2A或者更大时,就需要对电池输出电流进行限制,相应在负载端还需要一个贮能电容,容值一般在0.2F到1F。

  超级大电容模式结构框图

  对于这种新型结构的工作原理,首先通过电容式或电感式结构设计的限流器来对超大电容充电,当大功率耗电模块,如高亮度LED和射频功率放大器,在短时间内需要很大的驱动电流工作时,能量主要由超大电容来提供,当然这种结构的局限性在于,还是无法长时间地工作在大电流状态,图11是以电感式结构作为限流器,采用图10所示电流控制的超大电容结构充电和一次完整的放充电过程。从图中的充电过程可以看出,在限流器控制下,超大电容获得能量并且电位得到提高,使驱动能力得到保证;当需要快速放电时,限流器本身又作为驱动源和超大电容一起对负载输出能量,完成一个工作周期后超大电容再次被充电获得能量。这样最大程度地保障了电池使用的安全和系统的稳定。

  超再生接收电路原理

  超再生检波电路实际上是一个受间歇振荡控制的高频振荡器,这个高频振荡器采用电容三点式振荡器,振荡频率和接收频率相一致.而间歇振荡又是在高频振荡的过程中产生的,反过来又控制着高频振荡器的振荡和间歇,间歇振荡的频率是由电路的参数决定的,一般为一百千赫到几百千赫,频率低了抗干扰能力较好,但灵敏度较低,频率选高了,正好相反。

  该电路有很高的增益,未收到信号时,由于受外界杂散信号的影响,会产生特有的噪音。噪音的频率范围大约0.3-5kHz,听起来像沙沙声。当接收到信号时,电路谐振,噪音被抑制。高频电路开始产生振荡,振荡建立的快慢和间歇时间的长短,受接收信号的振幅控制,接收信号振幅大,起始电平高,振荡建立快,每次振荡间歇时间短,得到的控制电压也高,反之,接收信号的幅度小,得到的控制电压也低。这个控制电压便可以作为电路的输出电压。

楼主:
超级大电容结构与超再生接收电路

网友A:
超再生检波电路实际上是一个受间歇振荡控制的高频振荡器,这个高频振荡器采用电容三点式振荡器,振荡频率和接收频率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