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电容,超级电容

楼主(2018-05-15):
最近研究法拉电容又叫超级电容,买了0.22F,0.47F,1F,但是用电桥测不出容量。不知道怎么样检查该器件的好坏。有哪位大神用过?希望能指点一下,
1.法拉电容的特性,
2.具体的检验方法。
3.这个器件好像需要充电,充电有什么要求?

网友A:
超级电容也是电容,应该符合电容的特性,所以,应该可以用电桥测量电容容量大小,只不过超过了电桥的量程。可以变通一下,串一个已知容量的普通电容,再测量串联后的容量,然后计算一下得到超级电容的容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超级电容也是电容,应该符合电容的特性,所以,应该可以用电桥测量电容容量大小,只不过超过了电桥的量程。 ...

你想当然了,这么大容量,不好测。
恒流充电,看看电压变化率,计算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是动力电池,还有几千F的呢,比电池的能量还足,短路冒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想当然了,这么大容量,不好测。
恒流充电,看看电压变化率,计算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是动力电池,还有 ...

汽车用法拉电容的放电功率很高,但是能量并没有想象中高。
比如将1000F电容充到12V(汽油车电池一般是12V的),电容能量 = 0.5 * 1000 * 12*12 = 72000 焦耳 = 72000瓦秒 = 20瓦时,如果电池是12V的,则等效大约1.667AH的电池。
我经常玩DIY的四轴,大量使用3S 30C  2200mAH 11.1V的航模锂电池,这个能量就到了24WH,比这个1000F电容的能量大,重量只有175克,持续放电电流可以到15A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汽车用法拉电容的放电功率很高,但是能量并没有想象中高。
比如将1000F电容充到12V(汽油车电池一般是12V ...

当然了,动力电池,还是锂电池的能量密度高。
原来我以为超级电容的内阻大,其实动力的超级电容,内阻也很小,3000F的体积和重量也不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当然了,动力电池,还是锂电池的能量密度高。
原来我以为超级电容的内阻大,其实动力的超级电容,内阻也 ...

超级电容有两种,一种是老式的,1980s就不少了,主要用于掉电数据保护,这种电容的内阻就不小,甚至无法作为滤波电容,更别提大电流放电了。随着电动车的发展,除电池外,电容也是个很多人打主意的能量存储器件,所以近年来逐渐发展出可以大电流放电的动力超级电容。鉴于这两种情况,现在的超级电容或法拉电容的称法已有明显误区,容易混淆。

网友D:
老式高内阻法拉电容无法使用电桥或电容表测量有效容量,新式的应该可以,但要注意量程和测量条件(电压和频率)。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答!
     我查了论坛之前的帖子发现之前有人争论超级电容和法拉电容是不是一个东西。实际上电容厂家把这类电容都叫超级电容。只是电容的封装不一样,电特性也有不同。
     我主要是用在板载时钟ic的辅助供电上。现在测试了几款也查了一下电容生产厂家的资料。我用的是0.1F~1.5F之间的卧式电容,这种电容的确需要充电。我用的这种电容的内阻很大。但容量越大,内阻越小。0.1F的有50欧,0.22F的有40欧,1.5F的有10欧。因此放电很慢。充满电把它2端短接起来要8-10分钟才能完全放完电。
     还有一种封装很像普通的电解电容。它的内阻却很小。在毫欧级别。这种电容放电就很快,适合用在大电流的地方吧。
     检测的电桥测不出容量。我想用电池容量检测仪应该可以,有机会diy一个试试。
     这是我下载的超级电容说明书。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答!
     我查了论坛之前的帖子发现之前有人争论超级电容和法拉电容是不是一个东西。实 ...

〓◆ 超级电容相关专辑 16册 54M ◆〓
超级电容器与可充电电池的比较 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