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驱动

楼主(2018-05-15):
CH341的串口方式支持WINDOWS 98/ME/2000/XP/Vista/Linux,提供相关驱动程序,
CH341的USB转串口支持大多数常用的串口监控及调试工具程序。

驱动安装方法:
1. 标准INF文件安装方法
    WINDOWS提示找到新硬件,指定驱动程序所在目录DRIVER,自动安装驱动,
    如果WINDOWS没有提示找到新硬件,那么在设备管理器的硬件列表中,
    选择带问号的USB设备,更新驱动程序并指定目录。
2. 使用驱动程序安装工具
    直接使用CH341SER.EXE安装包,可以安装/升级/卸载驱动程序,
    该方法更适用于最终用户。

CH341串口使用方法:
    CH341实现USB转串口,在逻辑功能方面的使用方法与普通计算机串口相同。
    与普通计算机串口的区别:
      CH341提供的是仿真串口,所以不支持串口本身的纯硬件操作,例如I/O操作,
      普通计算机串口是静态设备,而CH341串口是动态设备,理论上随时会断开,
      CH341的附加功能(下面有介绍):读取外部串行EEPROM,支持更高波特率。
    提供“模块调试”工具,启动后将“类型”选择为“手工输入发送”,
      打开串口后就可以用于CH341串口或者普通串口的输入输出监控及收发调试。

注意事项:
    CH341串口是即插即用的USB设备,正在使用CH341串口进行数据传输的过程中,
    不可以将其断开(断开是指从USB插座中取出CH341或者关闭CH341的电源),
    也就是说,必须在应用程序关闭该串口后,CH341串口才可以从USB插座中拔出。

    如果在应用程序使用CH341串口的过程中,CH341串口设备从USB插座中断开,
    那么应用程序应该尽快关闭CH341串口并退出(关闭及退出可能需要数秒时间)。

    如果在CH341串口通讯过程中发生错误,极有可能是CH341串口已经物理断开,
    所以在检测到错误后建议关闭CH341串口,稍等两秒后再重新打开串口通讯。

    采用设备事件通知的方法可以及时了解CH341串口设备的连接与断开,
    从而使串口应用程序能够及时打开和关闭CH341串口。
    串口动态链接库CH341PT.DLL提供了API,可以监视CH341串口插拔事件,
    可以搜索和识别CH341串口等,具体需参考CH341PT.H文件。

    如果通讯波特率较高,建议设置较大的缓冲区,尤其在WINDOWS 98/ME下,
    线程调度能力和USB实时性都比WINDOWS 2000/XP差,如果串口接收缓冲区较小,
    那么在通讯波特率较高时,接收大量数据会导致串口缓冲区溢出而丢弃数据。

    由于底层的USB是将多个字节组成数据包后安插到各个1mS帧中进行传输,
    所以有可能将串口收发的紧靠着的两个字节实际分割在两个USB数据包甚至
    两个USB帧中,在最坏情况下这两个字节在时间上有可能相隔1mS甚至2mS。

*******************************************************************************

如果需要速率控制(流控制),建议不要使用MODEM信号控制,因为其效率较低,
建议用CH341的TEN#和RDY#实现纯硬件的速率控制,其中TEN#为输入,RDY#为输出,
当TEN#输入为低电平时允许CH341从串口发送数据,高电平时CH341将暂停发送数据,
当RDY#输出为低电平时说明CH341可以接收串口数据,高电平说明CH341正忙而不能接收。

如果计算机及单片机不忙,或者波特率在115200bps以下时,通常不需要速率控制,
如果波特率再高或者计算机及单片机较忙,才需要考虑采用TEN#和RDY#进行速率控制。

CH341用于串口时,其硬件最简单时只需要三根线:GND,TXD,RXD,
可以直接与单片机相连,波特率支持从50bps到2Mbps,例如MCS51单片机:
   CH341引脚        MCS51单片机引脚
      GND     <=>       GND
      TXD     <=>       RXD
      RXD     <=>       TXD
      TEN接GND

与单片机相连时,通常将CH341的TEN#引脚直接接地,总是允许CH341发送数据,
如果预算单片机可能会来不及接收串口数据,那么应该将TEN#连接到单片机的I/O引脚,
当单片机不忙时,由单片机将CH341的TEN#置为低电平,允许CH341从串口发出数据,
当单片机较忙时,由单片机将CH341的TEN#置为高电平,CH341将暂停从串口发出数据

CH341的TNOW引脚是收发状态,可以用于半双工通讯的收发切换,例如RS485的收发切换。

*******************************************************************************
如何识别CH341串口,如何知道CH341的串口号COM?

在首次安装CH341串口驱动时,CH341串口号由WINDOWS自动分配(通常从COM3开始分配),
安装完成后可以在设备管理中点其属性修改串口号。由于应用程序事先无法知道CH341的
实际串口号,所以必须使用一些特殊方法识别出CH341串口,然后才能使用。

在WINDOWS 98/ME系统下,CH341串口号与当前硬件资源配置有关,默认为自动分配资源,
  从而排在当前实际串口号之后,可以在串口属性中选择CH341资源配置来指定串口号。
在WINDOWS 2000/XP系统下,CH341串口号与当前所在USB端口有关,由首次安装时分配,
  WINDOWS**各USB端口CH341的串口号,可以在串口属性中通过高级选项指定串口号。

比较简单但很费事的方法是,在首次安装CH341串口后,用程序修改注册表或者点其属性,
人为将CH341的串口号修改为COM5,避开常用的COM1到COM4,该方法简单但是有可能冲突。

常规的识别方法是采用软件查询方法:
   尝试以串口名称逐个打开,打开成功后通过该串口收发特殊字符串识别CH341串口,
   该方法是从“COM1”开始,接着“COM2”逐个尝试打开串口。如果某个串口打开成功,
   那么在300bps波特率下向该串口发出特殊字符串“CH341Ser?”,如果在约200毫秒之内
   收到应答字符“W”,那么该串口就是当前已经连接的CH341串口。软件设计方法是:
   从COM1开始依次打开每个串口,如果打开串口失败则跳过(串口不存在或正在使用),
   如果打开成功则设置该串口波特率为300,然后向该串口写入ASCII字符串"$CH341Ser?",
   注意大小写,共10个字符一次写入,如果该串口是普通串口,那么通常没有任何返回,
   如果该串口是CH341串口,那么应用程序将能接收到一个ASCII字符"W",以此识别CH341。
   例如,用串口监控/调试工具软件演示:
     将串口的波特率选择为300bps(有些工具软件在选择波特率后必须重新打开串口),
     发出特征字符串,为10个ASCII码数据: $CH341Ser?
     发送成功后,普通串口没有返回,而CH341串口将返回1个ASCII码: W

建议使用CH341PT.DLL动态库,应用程序可以直接调用DLL中相应的API识别CH341串口,
   识别速度快,效率高。注意,CH341PT.DLL在INF中定义为可选安装,默认是安装的

*******************************************************************************
关于读取外部串行EEPROM

CH341可以外接I2C接口的器件,例如常用的24系列串行非易失存储器EEPROM,
支持24C01A,24C02,24C04,24C08,24C16等,以及与之时序兼容的器件,
24系列EEPROM既可以用于配置CH341,也可以用于断电期间保存重要数据。
例如保存产品序列号等识别信息,应用程序可以读出用于识别产品功能等。
如果需要支持24C64、24C256、24C512以及更大容量的EEPROM,请参考CH341评估板资料。

应用程序可以按串口方式读写CH341所连接的24系列EEPROM,方法是:
  设置CH341串口波特率为300,然后以4字节为一组的命令包写串口,
  命令包的首字节必须是@,地址符,对应的十六进制数为40H,
  命令包的第二字节是24系列EEPROM的设备地址,位0是方向标志,0为写,1为读,
  命令包的第三字节是24系列EEPROM的单元地址,
  命令包的第四字节是准备写入24系列EEPROM的一个数据,如果是读操作则指定为00H,
  如果是写操作,那么命令发送成功就说明写成功,对于EEPROM还要延时10mS才能下一个操作,
  如果是读操作,那么命令发送成功后,可以从串口接收到一个字节的数据,就是读出的数据

例如,CH341连接24C0X,A2=A1=A0=GND,将仿真串口的波特率选择为300bps,
可以用串口监控/调试工具软件演示:
1、发出命令包,为4个十六进制数据: 40 A1 01 00
   将24C0X中地址为01H的数据读出,可以从串口接收到一个字节的数据
2、发出命令包,为4个十六进制数据: 40 A0 2A 69
   将一个字节的数据69H写到24C0X中地址为2AH的单元,通常等待10mS后才能进行下一个操作
3、发出命令包,为4个十六进制数据: 40 A5 E7 00
   将24C0X中地址为02E7H的数据读出,可以从串口接收到一个字节的数据
   注意,只有24C08和24C16中有地址为02E7H的数据单元

*******************************************************************************
关于支持非标准波特率或者更高通讯波特率

对于一些非标准波特率或者常规方法无法设置的高速波持率,CH341驱动程序提供特殊方法,
应用程序可以按串口写数据的方式间接设置CH341的串口通讯波特率,方法是:
  设置CH341串口波特率为300,然后以ASCII码字符串的命令包写串口,
  命令包的首字节必须是#,井字符,对应的十六进制数为23H,
  命令包的中间为不超过7个数字表示的波特率,例如字符串9600或者921600等,
  命令包的尾字节必须是_,下划线,对应的十六进制数为5FH,
  也就是说,将要设置的波特率以字符串的形式置于#字符和_字符之间,作为一个命令包,
  在300bps下发送到CH341的串口,那么将被CH341驱动程序解释为修改CH341的波特率,
  而不会被作为数据从串口真正发出,当该操作成功返回后,
  CH341实际工作于指定的新波特率,当然,计算机系统及串口控件仍然以为是工作于300bps,
  如果需要再次以这种方法改变波特率,那么首先要用常规方法将CH341的波特率置为300bps。

例如,用串口监控/调试工具软件演示:
1、将CH341串口的波特率选择为300bps(有些工具软件在选择波特率后必须重新打开串口),
   发出字符串命令包,为6个ASCII码数据: #9600_
   发送成功后,CH341将实际工作于9600bps
2、将CH341串口的波特率选择为300bps(有些工具软件在选择波特率后必须重新打开串口),
   发出字符串命令包,为8个ASCII码数据: #460800_
   发送成功后,CH341将实际工作于460800bps
3、将CH341串口的波特率选择为300bps(有些工具软件在选择波特率后必须重新打开串口),
   发出字符串命令包,为9个ASCII码数据: #1000000_
   发送成功后,CH341将实际工作于1000000bps

CH341串口支持50bps到2Mbps的波特率,当应用程序请求CH341改变串口通讯波特率时,
CH341驱动程序将波特率换算为波特率除数,然后修改CH341芯片内部的波特率除数寄存器,
所以设置CH341串口的通讯波特率实际上是设置CH341芯片内部的波特率除数寄存器,
由于CH341内部的串口基准位时钟为48/8=6MHz(或12MHz),并且波特率除数只支持整数,
所以在指定波特率时,应该考虑实际换算误差,在波特率大于19200bps时的计算方法是:
    X = 6000000 除以波特率后的值
    Y = X 四舍五入后的值
    误差 = ( Y - X ) / X

以下为CH341支持的常用波特率,未注明的基准位时钟为6MHz,未注明的误差小于0.16%
    921600 (12MHz),   460800,   307200 (12MHz),
    230400,  153600,  128000 (0.27%),    115200,
    76800,   57600,   56000,    38400,   33600,
    28800,   19200,   14400,    9600,    7200,
    4800,    3600,    2400,     1800,    1200,
    900,     600,     300,      150,     134.5,
    110,     100,     75,       50,      2000000,
    1500000, 1200000, 1000000,  750000,  500000,
    375000,  250000,  200000,   187500,  100000,
    93750,   75000,   50000,    25000,   10000
其它波特率只要误差小于2.5%,CH341都可以支持,计算误差时要考虑两端的误差之和。
但是为了可靠进行通讯,建议不要使用误差大于1%的波特率。

*******************************************************************************
USB设备驱动程序与仿真串口驱动程序

CH341串口硬件的默认驱动程序是仿真串口驱动程序,
即在计算机端多出一个串口,并且在下位机端CH341芯片也使用串口通讯。
计算机端应用程序通过操作仿真串口实现USB数据传输,其用法与普通串口相同。

如果不希望在计算机端仿真为串口,那么可以使用USB设备驱动程序,
即在计算机端多出一个USB设备,但是在下位机端CH341芯片仍然使用串口通讯。
计算机端应用程序通过调用DLL提供的API实现USB数据传输,
其用法与CH341并口、CH372、CH375类似,可以参考相关的应用程序的源程序。

CH341串口硬件的USB设备驱动与并口硬件的USB设备驱动CH341PAR完全相同,
区别仅在于驱动安装信息文件INF中的PID不同(参考CH341PAR的INF中的注释行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