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气间隙求教

楼主(2018-05-15):
(无正文)

网友A:
害怕就把L、N对调一下

网友A:
  直接好象是 220Vac 进去,过桥,就到这么大的电容, 不采取其他措施, 似乎也不怎么好过那个安规的。

楼主:
其他问题先不考虑,安规方面不懂,爬电距离是没问题的,保险丝跟电解电容是要考虑电气间隙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他问题先不考虑,安规方面不懂,爬电距离是没问题的,保险丝跟电解电容是要考虑电气间隙的吗? ...

看两者之间的电位差安排间隙.  电解转90度布线

开关电源PCB排版基本要点详解 18页
PCB安全距离及其相关安全要求
PCB的电磁兼容设计 63页
PCB电磁兼容技术—设计实践 244页
PCB工艺设计规范 22页
华为PCB的EMC设计指南 94页
开关电源PCB安全设计 5页

网友C:
不止1mm吧,电解电容有绝缘护套吧,保险丝中间是玻璃吧,实际距离应该不止1mm,看看实物吧。
最好保险丝移到左边,交换一下整流桥输入端即可。

楼主:
就是电解电容有绝缘护套,不知道对电气间隙的影响是怎么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电解电容有绝缘护套,不知道对电气间隙的影响是怎么样的。

电解顶部及底部有金属露出地方会爬电,要保证这部位的间距.
有条件尽量拉开是上策.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两者之间的电位差安排间隙电解转90度布线

学习一下.zsbd

楼主:
电气间隙是计算电解顶部及底部有金属露出地方与走线的空间距离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气间隙是计算电解顶部及底部有金属露出地方与走线的空间距离吗?

你现在情况是电容底部与周围有高压差部位的距离.

网友E:
共模 压敏 啥的都没有要过安规 估计不可能
你的问题 保险丝和电容之间可以开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