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讨论一个光电隔离的RS232串口通信电路

楼主:
最近想做一个隔离型的串口通信,在网上找了点资料,发现了一个电路,对其能否正常工作产生了点怀疑,放在这里大家讨论一下,电路来源在于一个公开发表的期刊上的**。
我产生的疑问主要是,在电脑发送、51单片机接收的时候,光耦的开启电流完全由电脑的串口提供。我查了一下TLP521的Foward Current建议值是16mA,电脑的串口能提供这个负载吗?另外,我也查了几款光耦,基本上都需要mA级的电流,电脑串口的负担是不是太重了。

网友A(2018-05-15):
可以正常工作, 性能一般。 PC串口驱动能力比较强, 出 +/-12V 50mA 都没有问题。 以前有不少 串口窃电 的小设备

网友B:
这个波特率最多9600,加两个三极管,可以跑115200

楼主:
受教了。如果我把±12伏改成±5伏,电脑还能识别这个电平吗?@wh6ic

网友C:
电脑的串口驱动能力没有任何问题,楼主也可以参考ADUM1201这个隔离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受教了。如果我把±12伏改成±5伏,电脑还能识别这个电平吗?@wh6ic

RS232的标准是输入 +/- 3V ~ 12V, 改成 +/-5V 没有问题

网友D:
我的疑问是现在电脑还有串口?应该是u转串?那u转串驱动能力可不一定

网友E:
有部题的是,电脑发送端时,+15-----+6表示是0,-15-----(-6)表示是1,电脑接收没有问题,电脑没有区隔出-6-----+6,只能说抗干扰比较差。

网友F:
问一下D2什么作用,是稳压管吧

网友A:
有D1在,   D2基本没有用处。 D2原意应该是防负压损坏光藕的。

网友G:
把串口叫串行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