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专家帮我分析一个运放谐振电路

楼主(2018-05-15):
这个电路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
放大倍数怎么计算?
C3和L1是LC谐振电路,C2,C1的作用是什么?
如果要增加谐振电流怎么修改这个电路?
本人小白,对这个不知道如何下手。感激回答。

网友A(点评):
你不是小白,是小妖。至于电路恐怕你自己很清楚。

网友B(点评):
c1隔离直流。 提高直流工作点负反馈 c2,隔离直流,附加提供相移。 运放输出能力无限情况下增加谐振,可以减小C2。减小C3 使得振动频率接近C2/L1串...

网友C:
C1是震荡电容, C2是运放输出隔直电容。
  增加谐振电流最简单的方法是提高谐振回路的Q值, 比如增加电感的线径、降低电感的漏感、选用低介质损耗的C3,  C2选用低损耗的也有点用

网友C:
震荡回路的中心频率和谐振回路的谐振频率能尽量接近也可以明显提高谐振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C1是震荡电容, C2是运放输出隔直电容。
  增加谐振电流最简单的方法是提高谐振回路的Q值, 比如增加电感的 ...

增加铜丝的线径还没试过;
降低电感的漏感就是线圈绕的紧密一点吗?
选用低介质损耗的C3,C2对增加电流是有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震荡回路的中心频率和谐振回路的谐振频率能尽量接近也可以明显提高谐振电流 ...

C1是震荡回路,就是选频单元吗?
修改C1容值能使频率改变吗?

网友C:
试一试就都知道了,很简单的改动

网友D:
不是天才电路,就是疯子电路,本来一个超前-滞后电路肯定有个S点发生振荡,加一级跟随(BJT),输出到一个LC滤波器才输出。

king5555 + 1 L1兼R2的直流偏罝而R1=R2,C2=C4,谐振时L1与C3呈高阻且与C2分压具限幅。接楼上我言。